求IO口使用方法

楼主(2013-09-22):
请问个外围,我看到有些芯片上有MISO、MOSI、sck、cs这四个IO口,是不是一定要对应MCU的MISO、MOSi、sck、cs还是任意的IO口可以使用,另外如果板子上有两个芯片都有MISO、MOSi、sck、cs,那么能不能同时连接到MCU相同引脚上,意思是说A芯片的MISO和B芯片的MISO同时连接到MCu的一个IO上

网友:
1、一定要对应MIAO,MOSI,SCK,CS,只有这样这样才能使用硬件spi。也可以连接任意io,那样要自己写程序软件模拟spi时序。
2、MISO,MOSI,SCK可以连一起,cs是片选,决定当前和哪个芯片通信,不能共用。

楼主:
那mcu只有一个cs,可不可以一个接mcu的cs,另一个cs接mcu其他IO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mcu只有一个cs,可不可以一个接mcu的cs,另一个cs接mcu其他IO呢

可以,cs好多都是用gpio的

楼主:
知道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