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开发板问题疑惑?

楼主(2013-09-22):
那种型号的ARM开发板适合初学者?  ARM7合适还是ARM9啊???C++编程可以在ARM上运行吗??

网友A:
现在arm7少见了吧。能不能用c++要看编译器,而不是看什么芯片。大多数都是支持的。

网友:
ARM7太旧了,M3不错,价格也便宜

网友B:
顶一个要么ARM9.  要么M3.  适合新手 。 我也是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个要么ARM9.  要么M3.  适合新手 。 我也是 哈哈

ARM9的有什么较好的吗?推荐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ARM9的有什么较好的吗?推荐一个

淘宝搜呗。天嵌TQ2440、韦东山JZ2440、友善和飞凌的。  我建议前两种(资料猛)。
但是现在有人说不买2440,买2416什么的。你再百度下看看、、、我买的TQ2440。
价格都差不多,板子也都差不多,实在决定不了,就选择名字好听的吧。。。。我去~

网友:
嵌入式开发一般是用C语言来做底层开发的,界面有用JAVA也有用C++的,低端的可以选择2440,高端的可以选择4412,淘宝上可以找找,比如: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scene=taobao_sh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arm7少见了吧。能不能用c++要看编译器,而不是看什么芯片。大多数都是支持的。 ...

写C++程序用什么软件啊?  方便的话给个呗 90949965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