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外围电路是否合理

楼主(2013-09-23):
这款用纯IO的单片机利用RC充放电做温度采样,采样器件是热敏电阻。供电电源3V(本身两位数码管没串限流电阻是一个不合理的地方),RC充放电有一引脚与数码管一段复用,将RC充放电程序加上去会影响数码管显示(会闪烁)。请高人指点

电容采用104 CBB, 充放电的两个电阻分别是150欧姆。
分时处理

网友:
设计不合理,测温的I/O口是要独立的,不能少于2个,你这设计的复位I/O也太多了吧

楼主:
恩,考虑到成本才复用多些。不合理处已经换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