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KIA充电器拆解

楼主(2013-09-23):
用了快三年的充电器总算到了退休时,没有输出,拆开一开,电容怀孕中。。。

网友A:
不是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原装的?

苏宁买的手机,带的充电器

网友:
这做工和用料赶上made in china了.

网友:
这个奇葩的走线。无敌了。

网友:
工艺确实像山上的

网友B:
这个走线不错啊,不知道哪里不对、。

网友:
这个是行货的做工,诺基亚的手机充电器在数码之家里拆了很多,不同时期,不同代工厂都不一样,早期的要好很多,这个算差的了。

网友:
这也太easy了吧?

楼主:
做工也就这样

网友C:
正面器件奇葩,反面走线奇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走线不错啊,不知道哪里不对、。

大师,虽说我不怎么懂布线,但我觉得,
虽然既没有高频,也没有大电流,但布得太随意也不好吧?
那个分叉是怎么回事?好像幼儿园小朋友画的。

布线要像9楼头像那样,至少看起来很高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师,虽说我不怎么懂布线,但我觉得,
虽然既没有高频,也没有大电流,但布得太随意也不好吧?
那个分叉 ...

分叉是要对电流的路径进行控制,确保电流先经过滤波电容再输出,要是没有这个分叉,滤波电容的左右就大大降低了。电源上都是这么搞的。

网友:
分叉是为了先到电容再到后端。这样布线没什么不好的。这个不是艺术,这个布线比走45度角的距离要短,拐角要小。

网友:
NOKIA 的用料很差的,连个聚合物电容都没有

网友:
怪不得诺基亚不行了

网友:
看来电源的走线,大有讲究啊。。。。。

网友:
我表示走线没看懂

网友:
强烈支持7楼,如果布线还停留在走的好看不好看上,这只能说明水平有待提高

网友E:
这些电容怎么都东倒西歪的

网友:
为啥我觉得很好呢,看来我审美观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些电容怎么都东倒西歪的

什么眼神?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山寨手机的充电器,比诺基亚的更差

网友:
昨天把我自己的那个诺基亚充电器拆开看了,竟然跟楼主的一模一样。

话说这个是什么?

网友F:
这种走线,让我开眼界了。牛X的东西就是跟普通的不一样

网友:
元件底下还点了红胶,挺不错的啊。

网友:
很多都是伟创力或者比亚迪代工的
尤其是比亚迪代工的,质量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面器件奇葩,反面走线奇葩

不懂求教。怎么个奇葩?

网友G:
能看出哪个代工厂做的吗?

网友:
红胶板,过一遍波峰就好好了,这个成本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看出哪个代工厂做的吗?

能看出,伟创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走线,让我开眼界了。牛X的东西就是跟普通的不一样

怎么说?

楼主:
USB是富士康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样子的 用的还行 走线就无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