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速采集应用中,如何选FPGA?

楼主(2013-09-23):
本人新手,对FPGA还不是很熟悉,现在想做一个高速采集系统,采集速率单通道2Msa/s,采集几秒钟,首先将数据全部存入SDRAM中,采集完毕后再将数据存入FLASH中,还需要USB功能,所以还要控制USB芯片,还需要控制另外一个SPI接口设备,这种类型应用选什么档次的FPGA啊,一般以什么标准来选FPGA呢那个?

网友:
仅仅采集的话,最最普通的就可以了吧。

网友:
新手的话,SDRAM数据存储你就得花费一段时间研究,用SPARTAN6这类的FPGA即可。

网友A:
2M采样率  很多单片机都能胜任   麻烦的是你要做USB控制  所以如果允许 用M3之类的MCU更好

网友B:
USB 采集,要用 CY68013A 吧,M3 能达到吗

网友:
我想知道的是这个项目用verilog描述有多么的庞大

网友C:
推荐Altera的Cyclone IV系列
以你的描述、EP4CE10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M采样率  很多单片机都能胜任   麻烦的是你要做USB控制  所以如果允许 用M3之类的MCU更好 ...

像普通的stm32f103系列,SPI的最大时钟好像只有18MHZ吧,而一般的>=2M 的ADC,它的时钟都到几十M,而且stm32系列对于SDRAm的支持好像不好,我这里的USB通信与ADC采集并不是同时进行,是ADC采集完毕以后,由触发信号来通知采集系统通过USB发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Altera的Cyclone IV系列
以你的描述、EP4CE10就够了

就你说的这个型号,有EP4CE10E22C8N和EP4CE10F17C8N这两种,一个是144脚的EQFP封装,一个是BGA256型封装,连着除了封装与IO数目不同外,还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你说的这个型号,有EP4CE10E22C8N和EP4CE10F17C8N这两种,一个是144脚的EQFP封装,一个是BGA256型封装 ...

没有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普通的stm32f103系列,SPI的最大时钟好像只有18MHZ吧,而一般的>=2M 的ADC,它的时钟都到几十M,而且st ...

别只看STM32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 采集,要用 CY68013A 吧,M3 能达到吗

楼主的应用是先采集数据  停下传输  所以接口速度满足即可。 唯一的缺点就是,内存。当然实时传输更好。

网友D:
用FPGA会很蛋疼的,推荐LPC1788、LPC1850的MCU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FPGA会很蛋疼的,推荐LPC1788、LPC1850的MCU方案。

我也没用过FPGA,不过现在规定要用FPGA控制采集,所以。。。

网友:
用STM32+FPGA+AD的方式

网友E:
这个最普通的FPGA都能做,2M根本算不上高速采集

网友:
楼主,2Msa/s灰常慢了!

网友:
SDRAM 可以有133M的主频,写数据的协议开销几乎没有,page write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最普通的FPGA都能做,2M根本算不上高速采集

我对FPGA还没有一个很全面的概念,你说的最普通,比如EP4CE6,这是EP4系列中最低端的,这个就可以吗

网友:
足够了,放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荐Altera的Cyclone IV系列
以你的描述、EP4CE10就够了

CYCLONE II足已胜任。 要注意的是SDRAM布线

网友(2013-10-29):
采集752*480的60祯/秒的黑白图象,用什么样的FPGA好

网友:
速率才2M,只要现在还没有下市的FPGA,任何一款速度上都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非得用FPGA的话,随便选一个吧,Cyclone1~5,Spartan-3/Spartan-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