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外部协议栈GPRS模块串口复用

楼主(2013-09-23):
第一次发帖,这里主要是佂对有方模块的串口复用一些资料。为什么要用串口复用,如果你用外部协议栈的话,在linux系统下只能进行GPRS数据业务或者SMS短信业务,这个两个不能共存。如果是用模块内部协议栈的话就很好说。串口复用上层协议是GSM0710。
这些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应该有用吧,收藏...

网友:
字数补丁

网友:
终于看到有人研究模块的串口复用了,串口复用可以让模块操作软件做到真正模块化,夜深了,明天研究一下,有问题希望能得到楼主的帮助

网友:
linux 下不是还需要ussp部分

网友A:
下了才知道gsm0710_drivers.rar 就是ussp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了才知道gsm0710_drivers.rar 就是ussp源码

是的

网友(2018-11-07):
楼主,这好像是gsm的协议栈吧,有GPRS数据传输的协议栈吗?
7E 21 45 00 00 5F 28 27 40 00 40 06 44 8C 0A AD E8 0D 84 E8 56 43 8B BE 1B 58 AF E8 8A 68 7D 31 B1 B9 D3 80 18 1C 84 29 36 00 00 01 01 08 0A 7D DF 7D DF A3 EC 08 A4 42 FE
68 8E 00 8E 00 68 C4 09 21 71 42 00 0E F1 00 00 01 00 0F 7D 33 0E 0F 0E 0B 01 24 10 05 7D 31 18 51 10 05 7D 31 18 01 43 52 10 05 00 96 16 F2 7D DF 7E

7E 21 45 00 00 48 28 25 40 00 40 06 44 A5 0A AD E8 0D 84 E8 56 43 8B BE 1B 58 AF E8 8A 54 7D 31 B1 B9 BF 80 18 1C 84 3F 92 00 00 01 01 08 0A 7D DF 7D DF A3 1A 08 A4 42 54
68 32 00 32 00 68 C9 09 21 71 42 00 02 70 00 00 01 00 19 16 1D F2 7E

像这样的报文你懂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