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模块是什么器件啊

楼主(2013-09-23):
在一个设备里拍的,不知道是啥?

网友A:
照片在哪里?

网友B:
无品牌、无型号???

难道是自行制作、或 定制的   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品牌、无型号???

难道是自行制作、或 定制的   控制器?

有点像马达驱动之类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在哪里?

对不起,刚才没上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像马达驱动之类的啊

圆柱形的是典型的   传感器  输入插座

下面是类似  PLC  的 输出点 端子。

铝外壳,肯定要散热用的,倒是有可能有功率马达输出。

网友:
简易国产的PL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