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MPU6050C和MPU6050到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9-23):
请教下:MPU6050C和MPU6050到底有什么区别?6050C能否直接代用6050?在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MPU6050C的datasheet。所以只好在这里求助了,希望知道的朋友不吝赐教!

网友A:
有红黄绿蓝白五种颜色

楼主:
我晕,你真牛,我还以为只有黑白呢,原来有五种颜色啊

网友B:
使用没有区别,带C的为国内封装,专供米国。

网友:
正巧,我也是在想问他们之间有无区别。主要是开dmp时读出版本号是7,导致初始化不通过,我还以为c是阉割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没有区别,带C的为国内封装,专供米国。

非常感谢,使用时配置啥的都一样对吧!难怪带C的便宜很多,原来是国内封装的。

网友:
C,瓷器的首字符

楼主:
了解!现在在研究4轴的算法,看看啥时候自己也搞个迷你型的来玩玩

网友:
昏了,你们都在跟楼主胡扯啊

带C的是精简版本,记得好像是去掉了一根主要用于视频防抖的同步输出引脚,3050C和3050以及6050C和6050都是这个道理,带C的会便宜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红黄绿蓝白五种颜色

哈哈,这么说还有6050s

网友C(2013-11-13):
这是当初开发产品时供应商给的6050C器件资料,据说C代表中国国内封装,我理解为Cheap.网络上至今很难找到这份资料,我深感奇怪。

楼主:
谢谢,我现在直接按6050的写,一样可以用,没有感觉到有很大的问题,不过可能跟我测试的不够细致也有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当初开发产品时供应商给的6050C器件资料,据说C代表中国国内封装,我理解为Cheap.网络上至今很难找到这 ...

中国国内内的是不是都是6050c?还是两种都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中国国内内的是不是都是6050c?还是两种都有?

6050和6050C都有卖,6050C比6050便宜一元人民币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6050和6050C都有卖,6050C比6050便宜一元人民币左右。

额,我还没弄清他们俩的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额,我还没弄清他们俩的区别

6050比6050C在如下方面好些:

1.温度适应范围为-45度至85度,6050C为0度至55度。
2.零度每秒的输出值受温度漂移的影响小很多,也就是漂移小,四轴悬停时你可以观察到这种差距。
3.噪声系数小很多,kalman滤波时输出效果更好。
4.对振动的敏感度小一些,6050C受振动影响较大。我在应用实践中,发现四轴电机对6050C的Pitch加速度轴输出影响很大。
5,其他方面,你有兴趣,可以比较两份文档中的技术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6050比6050C在如下方面好些:

1.温度适应范围为-45度至85度,6050C为0度至55度。

谢谢你的回答,
期待在论坛里见到你的四轴

网友(2014-02-18):
哦!还有这种猫腻啊

网友(2015-03-20):
都是人才~~~~~~,怎么多种颜色,咋个去选呢

网友(2016-08-17):
学习了 多谢分享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