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 DMP动态测试时发现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3-09-23):
用STM32测试mpu6050 DMP性能,上位机用匿名四轴。完了发现当pitch角在90度左右小幅度摇摆时,ROLL指针会连续大幅度的左右摇摆;而ROLL脚在90度摇摆时,pitch角不会出现上面的情况。不知道各位是否出现同样的现象。

网友:
万向节死锁,欧拉角通病

网友:
可以加个IF语句 避开万向节锁。。。。尤其是ROLL

网友:
敢问楼主,知道用DMP库的时候咋样矫正安装误差?

楼主:
刚接触六轴,多谢各位指点。

另外关于安装误差的问题,官方的库里似乎没有关于这方面的处理。不知是否可以在dmp输出数据后期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