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液晶片的问题

楼主(2013-09-23):
请问大虾们图片上的连接我如何点其中的一端分呢?好像我一接上去就全亮了

网友:
应该有4个COM端,不会同时亮

编辑原因,修改数字

网友:
是用HT1621B驱动的吗?

楼主:
没有什么驱动芯片哦,我只是对这种连接方式感觉到好奇!这样的连接我怎么点亮其中的一个部分呢

楼主:
图片上的连接线是否就是COM端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