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支持电池热插拔的产品--尤其是家电类的

楼主(2013-09-23):
如题,请问各位都知道哪些家电类产品电池支持热插拔的,有相关链接更好。我买几个回来看看。比如:产品有两个电池包,其中一个支持热插拔。谢谢

网友A:
其实没看懂。那个部分实现热插拔?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没看懂。那个部分实现热插拔?电池?

不好意思,没写清楚,是电池

网友B:
手电,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电,收音机

这两个目前有支持电池热插拔的?有产品购买链接吗?我没搜到啊,谢谢

网友:
热插拔(hot-plugging或Hot Swap)即带电插拔,热插拔功能就是允许用户在不关闭系统,不切断电源的情况下取出和更换损坏的硬盘、电源或板卡等部件,从而提高了系统对灾难的及时恢复能力、扩展性和灵活性等,例如一些面向高端应用的磁盘镜像系统都可以提供磁盘的热插拔功能。具体用学术的说法就是:热替换(Hot replacement)、热添加(hot expansion)和热升级(hot upgrade),

网友:
连热插拔的定义都没搞清楚,撸主是来搞笑的吗?

网友C:
想了想,支持电池热插拔的,笔记本电脑算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了想,支持电池热插拔的,笔记本电脑算不算?

比如。。。
你的手电有两个电池包,一个主供电,一个备用。但是都是安装在手电里的。如果主电池包没电,就提示你需要充电,同时用备用电池板供电。此时不需要断电,直接拔下主电池板充电,完后再直接插上去,不需断电。
我是想找这类似的东西,谢谢

网友:
热拔插把thinkpad插爆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