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VR Studio4问题

楼主(2013-09-23):
是这样的:我发现GCC的AVR Studio 4 编译的文件,一旦文件有点多,最明显的就是数组过大,可能大于1K的时候,即使编译正确,烧进去也不能正常执行(数组减小到一定程度可以正确执行)。
你们遇到过没?怎么解决的?
现在的我感觉好头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unsigned char AA[]={};
这样写的。
请问怎么定义写到FLASH

const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事情了可能
求解答: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2369-1-1.html

网友:
你定义的数组应该不是放在FLASH里,极有可能是被定义在RAM中

网友A:
可以把定义数组的语句贴出来,或自己检查下,编译后的RAM的占用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定义数组的语句贴出来,或自己检查下,编译后的RAM的占用情况

unsigned char AA[]={};
这样写的。
请问怎么定义写到FLASH

网友A:
另一贴有讲,就是加CONST和PROGMEM
表达式如下:
const unsigned char ascii8x8[455] PROGMEM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贴有讲,就是加CONST和PROGMEM
表达式如下:
const unsigned char ascii8x8[455] PROGMEM =

error: expected '=', ',', ';', 'asm' or '__attribute__' before 'PROGMEM'
const char str1[] PROGMEM="SD Card 测试模式\r\n";

网友:
恩 数组放Flash

楼主:
extern PGM_VOID_P memchr_P(PGM_VOID_P, int __val, size_t __len) __ATTR_CONST__;
extern int memcmp_P(const void *, PGM_VOID_P, size_t) __ATTR_PURE__;
extern void *memccpy_P(void *, PGM_VOID_P, int __val, size_t);
extern void *memcpy_P(void *, PGM_VOID_P, size_t);
extern void *memmem_P(const void *, size_t, PGM_VOID_P, size_t) __ATTR_PURE__;
extern PGM_VOID_P memrchr_P(PGM_VOID_P, int __val, size_t __len) __ATTR_CONST__;
extern char *strcat_P(char *, PGM_P);
extern PGM_P strchr_P(PGM_P, int __val) __ATTR_CONST__;
extern PGM_P strchrnul_P(PGM_P, int __val) __ATTR_CONST__;
extern int strcmp_P(const char *, PGM_P) __ATTR_PURE__;
extern char *strcpy_P(char *, PGM_P);
extern int strcasecmp_P(const char *, PGM_P) __ATTR_PURE__;
extern char *strcasestr_P(const char *, PGM_P) __ATTR_PURE__;
extern size_t strcspn_P(const char *__s, PGM_P __reject) __ATTR_PURE__;
extern size_t strlcat_P (char *, PGM_P, size_t );
extern size_t strlcpy_P (char *, PGM_P, size_t );
extern size_t strlen_P(PGM_P) __ATTR_CONST__; /* program memory can't change */
extern size_t strnlen_P(PGM_P, size_t) __ATTR_CONST__; /* program memory can't change */
extern int strncmp_P(const char *, PGM_P, size_t) __ATTR_PURE__;
extern int strncasecmp_P(const char *, PGM_P, size_t) __ATTR_PURE__;
extern char *strncat_P(char *, PGM_P, size_t);
extern char *strncpy_P(char *, PGM_P, size_t);
extern char *strpbrk_P(const char *__s, PGM_P __accept) __ATTR_PURE__;
extern PGM_P strrchr_P(PGM_P, int __val) __ATTR_CONST__;
extern char *strsep_P(char **__sp, PGM_P __delim);
extern size_t strspn_P(const char *__s, PGM_P __accept) __ATTR_PURE__;
extern char *strstr_P(const char *, PGM_P) __ATTR_PURE__;
extern char *strtok_P(char *__s, PGM_P __delim);
extern char *strtok_rP(char *__s, PGM_P __delim, char **__la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