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电容发烫,第一次做电源,求帮看下.....

楼主(2013-09-23):
如图,输入电容两颗4.7/400V的电容发烫,输出电容1000/10V也发烫,用普通电容还出现了鼓起,现在都是用台湾 尼吉康的电容,可还是烫
设计的是5V1A的电源,实际使用300多mA, WIFI瞬间会大点, 是不是纹波电流太大?如何控制,还是我的变压器绕的问题?
不过因为空间问题 元件都靠的很紧,边上继电器也是个大热源, 变压器就不说了 50度左右,电容测了下温度在45度懂啊50度。

网友A:
开关电源用“低阻抗、高纹波”类型的电解电容。用普通的电解电容发热很正常,特别是次级输出滤波整流那里的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用“低阻抗、高纹波”类型的电解电容。用普通的电解电容发热很正常,特别是次级输出滤波整流那里的 ...

现在换上去的尼吉康的就是高频低阻的电解电容了

网友:
必须是: 高频低阻  电容

网友B:
哥们,我见过牛掰的,就没有见过你这么牛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我见过牛掰的,就没有见过你这么牛掰的

请指点啊

网友B:
能把一个开关电源设计成这样也是牛人呀
不管原理设计还是PCB,太让人蛋疼了
算了,你还是推倒重来吧,按照芯片数据手册给的典型电路做,老实点不要改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把一个开关电源设计成这样也是牛人呀
不管原理设计还是PCB,太让人蛋疼了
算了,你还是推倒重来吧,按照 ...

我这个是TI的软件自动生成的原理图 也就改了几个参数
PCB的布局可能是不怎么样 空间受限
原理上有什么低级错误吗?

网友B:
把输出整流二极管D1放到变压器6脚好不?记得把方向搞对
变压器5-6脚和3-4脚换个位置是不更好布线?

网友B:
原理图好像没有发现太多错误,把二极管改过来,这种整流方式好少见的,没有试过,不敢说一定错误,但是建议你不要这样做
估计是二极管出的问题,修改一下试试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输出整流二极管D1放到变压器6脚好不?记得把方向搞对
变压器5-6脚和3-4脚换个位置是不更好布线?

变压器的管脚排定是有点别扭,
D1放在那个位置会有很大问题吗? 这个是PI推荐的原理图········
能否告知其中的原理,两种D1放法有什么区别,一开始我也觉得别扭,也是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好像没有发现太多错误,把二极管改过来,这种整流方式好少见的,没有试过,不敢说一定错误,但是建议 ...

恩这个可以的
我回头就改过来试下

网友C:
拆个别人的看看怎样,电解电容起码并个低容量的瓷片电容缓解高频压力

网友D:
C2是100nF吗,太大了吧

网友:
C1的位置放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C2是100nF吗,太大了吧

C2是100pf的,
楼上的C1的位置是根据PI的软件设计的

网友:
楼主最好按照PI软件上的参数再做一个对比一下,这样或许可以找到哪些是不能修改的...

网友:
不要管C1,C2这些,不会有很大影响的
用这么大容量的电容还发热,不会是电容质量和选型的原因,像是电路都没有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个别人的看看怎样,电解电容起码并个低容量的瓷片电容缓解高频压力

输出端并瓷片电容,那输入电容的温升如何解决呢

网友:
这个功率,随便找个同规格电容上去都不会发烫

网友E:
你输出电压对吗?纹波多大?

网友:
确认变压器同名端

网友:
我看还是电容的损耗大了。并一个高频的小容量的电容上去(如:10nF/400V)看看。

网友F:
楼主现在阶段的水平,建议还是买现成的电源模块

开关电源看着简单,甚至网上大把的设计软件,包括PI这类厂家的,但是去专门的电源论坛转转,时间长了你就会发觉,两三年才入门甚至入不了门的大有人在。

做产品,还是先把产品做出来卖钱,一边卖一边再做电源,这样做成做不成都不是大问题。尤其是销路万一不好,把时间花在核心功能以外的电路上很不值

网友:
看看是不是同名端反了

网友:
PI的东西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但是你不用好也矫情,建议楼主仔细看看芯片手册和应用指南,这个很重要。参数和布线不用乱改。源、地处理比较重要。输出电容用低ESR的,多个小容量并联。仅供参考

网友:
如果有条件,测下尖峰和纹波吧。。可能是尖峰太高
如果是尖峰问题,增加次级吸收电容或减小吸收电阻(吸收电阻的功耗会上升),正常情况应该是吸收电阻热,电容微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输出电压对吗?纹波多大?

电压是对的,4.99V左右,纹波的话在正负50mV ,已经做了30来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现在阶段的水平,建议还是买现成的电源模块

开关电源看着简单,甚至网上大把的设计软件,包括PI这类厂 ...

板子空间很小,板载的,这样的做法外面能找人设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空间很小,板载的,这样的做法外面能找人设计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j&id=5488715076

我们公司一直用的,大约用了半年多吧,没发现质量有问题。

看你的板子,好像比我给的这个尺寸要大吧

网友G:
这个图实在不理解在地线上加二极管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图实在不理解在地线上加二极管的做法。。。。

我是按照PI的软件设计做的

网友H:
变压器的电感量对不对,同名端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变压器的电感量对不对,同名端对不对?

都是对的,有几个设备已经跑了1个多月了

网友:
30楼这家曾经买过几个测试,巨烫无比,没有超标使用。最后还是不敢用,自己做了。

网友:
还是用经典的片子做一做(3843之类的),PI东西有点不好控制,(3843+mos管成本应该比用PI的东西要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