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双极步进电机

楼主(2013-09-23):
焊接了一个步进电机的驱动电路,输出的PWM信号如图所示,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驱动不了该步进电机。求解答

网友A:
你只传了一相的波形,把两相的波形放在同一张图上,再分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传了一相的波形,把两相的波形放在同一张图上,再分析吧

问题解决了。虽然输出的驱动信号是对的,但是驱动信号的电流太小所以驱动不了,换了个小的电阻就可以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