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灯好坏检测!

楼主(2013-09-23):
各位大虾,要检测一个灯泡AC220V 或者 DC24V  、20W----60W的好、坏(通电后亮就认为好,不亮就认为坏)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啊?最终就是把好、坏的结果告诉单片机就OK

网友:
电流+光敏

楼主:
光敏?能否详细说说呢?如果是用检测电流的方法挺麻烦的,比如要串联 小电阻取样,那么涉及到后面单片机共地问题,如果是DC24V的灯安全性还好,如果接的是AC220v的灯,通过检测电流怎么跟后面单片机共地处理?
补充一下,灯不在单片机旁边,也不可能在灯的旁边装光敏电阻。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灯呢,如果是电阻性的,不如直接单片机IO口通过灯泡上拉或下拉,读IO电位就行了吧。

网友:
lZ应该说的是灯已经接在正常电路中,然后检测灯好坏!
检测电流用互感器

楼主:
呵呵,解析的不详细,想过用互感器,但是如果接的是直流灯,那互感器无能为力了吧

网友:
用电流检测,交流220V的用互感器取样.

网友:
光敏就够了。。

网友:
光敏加导光管,对着灯,对比开灯与关灯的时候的光量变化,可以加门限比较判断

网友:
还有一种办法,用光纤取样传至光敏电阻再做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解析的不详细,想过用互感器,但是如果接的是直流灯,那互感器无能为力了吧 ...

霍尔电流传感器可以交直流

网友:
检测电灯两端的电流,光敏电阻在白天可能会受干扰。

网友A:
220v线路串联几个二极管提供压降,驱动光耦给单片机就好了

楼主:
楼上,串联几个二极管恐怕不行吧,就算灯坏了,接在灯的两端的线其中一条也是 有电压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串联几个二极管恐怕不行吧,就算灯坏了,接在灯的两端的线其中一条也是 有电压的啊 ...

有电压没有电流,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v线路串联几个二极管提供压降,驱动光耦给单片机就好了

好办法

网友:
24V时,功率太大不好用二极管

还是用霍尔电流传感器吧

网友:
找个人看着灯更实际

网友:
通电是否由单片机控制?要是由单片机控制使用光敏器件可以通过开和关的时候光敏器件上的电压不同来判断是否亮起,就算白天也可以检测。

网友:
直流也可以在通断电的这个时机得到感应电压,所以可以与交流通用啦。

网友:
一定要点亮看到光才算好的吗,能不能直接测电阻,不是无穷大说明灯丝没断也就是好的。

楼主:
方案已经解决,直流检测电流,有电流通过就认为是好

网友:
不清楚,向大神们学习一下!!

网友:
直接搞个光敏电阻就行了,便宜又方便

楼主:
楼上说的光敏电阻的方法适用范围不大呀,灯不在旁边,不管白天、晚上都可能开灯,灯相对于MCU是外部电路,只有负载的回路经过MCU上的PCB,所以不能再添加任何东西了,所以串一个小电阻取样,然后经过一个运放比较取样电阻两端的电压就行了,没有电流时取样电阻两端电压一样的,有电流时就不一样了,比较器就有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