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族MX3用的是富士通哪款ISP

楼主(2013-09-23):
魅族MX3宣称采用富士通四通道ISP,有人知道是用哪款ISP么?查看拆机报道,似乎都没有正面芯片照和型号,是采用富士通第六代的Milbeaut Mobile ISP MBG046吗?下面是MX3的摄像头模块拆机图。

网友A:
应该不可能是第六代的MBG046,因为这款芯片支持13M@30fps功能和RGBW新型sensor,而MX3是2M万+8M像素的sensor。纯属个人臆测,请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可能是第六代的MBG046,因为这款芯片支持13M@30fps功能和RGBW新型sensor,而MX3是2M万+8M像素的senso ...

第六代Milbeaut?网上宣传的不是MB91696AM么?

网友C:
很多手机厂商都对具体采用什么硬件秘而不宣的,为什么魅族要特意强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六代Milbeaut?网上宣传的不是MB91696AM么?

富士通的图像处理器ISP都是在Milbeaut这个技术品牌之下,但分了针对数码相机和手机相机滴,MB91696AM主要针对数码相机、单方之类的应用, MBG046 是所谓的Milbeaut Mobile ISP,针对智能手机的相机模块,同属第六代技术。。。。。

网友:
富士通的ISP很多是定制化设计的,也就是可以针对特定的客户单独设计,甚至单独流片,应该看不到通用的型号吧?!

网友:
富士通的ISP是主流相机配置,三项Galaxy Note II、OPPO都有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手机厂商都对具体采用什么硬件秘而不宣的,为什么魅族要特意强调?

呵呵,厂商是否宣传,要看是用哪家的,就像用高通骁龙800的手机没有不大张旗鼓的,用MTK的,一般都低调,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