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nux 2.6 系统关闭的请教

楼主(2013-09-23):
做一个嵌入式设备,用到2.6内核,根文件系统是yaffs,使用256MB的nand,有一个管脚作为电源供电控制脚,当该控制脚输出某个电平的时候,系统电源关闭。我现在的疑问是:
1:在我想关闭设备的时候,是不是只是需要将电源供电脚输出到某个电平状态就可以了,linxu系统还需要做什么做什么样的操作么?
2:linux系统不是号称不怕随机断电么,不怕随机断电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linux必须通过指令关机。谁告诉你不怕随机断电的?
嵌入式的看你程序了,电脑上的往硬盘上存都是在关机指令下达后才开始的

网友B:
可以通过在程序里面嵌入shell指令“halt”来实现关机。但这样只是关掉了linux系统,关不掉整个电源。比较好的方法是修改linux的内核,把halt指令对应的函数里面加上硬件断电的代码。还有,使系统断电高低电平都不太可靠,有可能关不掉。最好的方法是用pwm波的方法通过电容耦合过去再滤波,这样就能确保片子不产生pwm波的时候整个系统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必须通过指令关机。谁告诉你不怕随机断电的?
嵌入式的看你程序了,电脑上的往硬盘上存都是在关机指令 ...

指令关机?能说说指令是在操作系统的那个文件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在程序里面嵌入shell指令“halt”来实现关机。但这样只是关掉了linux系统,关不掉整个电源。比较好 ...

谢谢,我先找找你说的指令用来关机的文件先,去改改相关的指令先!

网友:
我觉得其实只要保证文件系统不出问题,啥时候关机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