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制作一辆遥控车,求指点。

楼主(2013-09-23):
初步的设想:
1。 载重500kg以上。
2。 续航2小时。
3。 带摄像头,探照灯,能在夜间活动。
4。 通过无线通信传输图像到电脑,并且接受电脑的指令。

这样的遥控车要怎么做?求指点

网友:
我感觉难点在电机的驱动吧,,500kg 和通讯这方面,距离多远,

网友:
车子续航不是问题,不像四轴,每一克都要斤斤计较,关键是通讯,你打算多远距离,图像质量要求等等,都要有详细的计划和预期的目标参数,这么笼统,不好弄

网友:
搞一套踏板摩托车的动力,遥控控制油门就行了,载重量和速度都够了

网友:
简单点用树莓派,挂一个3G网卡,搞图像传输,不过据说树莓派的H264编码核心没有开放,也有人说已经破解了。
复杂一点的用达芬奇,做一些智能算法进去,保证在3G信号异常时机器能不出问题。

楼主:
图像传输距离不远,在100米的范围内,只是中间有好几道墙。
图像质量d1画质就可以了。
有点想用ip监控摄像头做,初步确定是ti368+镁光cmos,又想在车上装个atom主板,直接插罗技摄像头。
轮子想用电摩的无刷轮。
控制部分则想通过si4432模块传输。

网友:
lz做这样的车干嘛用呢?搬运放射性物质?
要是不危险的,雇个人运行不

网友:
byd e5全搞定了无非速度慢点

网友:
这不就是运输机器人了嘛

网友:
不如买台  儿童电动玩具车,改造一下

楼主:
图像传输姑且用h264格式吧。

网友:
我也想做过个
没有机构

网友:
捕食者 的飞控 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