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寸数码管电子钟,MEGA8控制

楼主(2013-09-23):
手上有几个多余的4寸数码管,有空就做了个电子钟。输入9-24V,两片34063,一片降压供5V,一片做升压5V升12V,这样就不用担心电压波动导致LED亮度变化。
MEGA8做控制,板上留有DS1302焊接位置,后面有空的话再弄吧。4寸数码管看起来还不错,大气

网友A:
DS1302不是很准,坑……
后来做了一个DS12C887的,用了10年了,目前还能用呢。

楼主:
感觉是,以前有用过,时间稍长一点就差很远了。是否晶振太差?

网友B:
驱动电路是怎么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S1302不是很准,坑……
后来做了一个DS12C887的,用了10年了,目前还能用呢。 ...

DS12C887年误差多少?我最近也想做个高精度的时钟,但是没不能用GPS,GPS放在家里没信号。之前用的PCF8563一个月误差都有两三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电路是怎么整的

驱动原理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DS12C887年误差多少?我最近也想做个高精度的时钟,但是没不能用GPS,GPS放在家里没信号。之前用的PCF856 ...

具体不知道哦,比DS1302好很多,做好之后就没调过,刚看了一下快了一分钟,不知道是之前调节的问题还是走时这十年的误差。
需求准的话,还是连上网络每天NTP校准一下更好。

网友D:
呵呵,我自己做了个,用恒流源就不用担心电压影响亮度了,直接用12V供电,DS3231做RTC,年误差1分钟内

网友E:
这么大,玩玩还行,不实用,费电啊,,用1302做过小时钟,一天快1.5秒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大,玩玩还行,不实用,费电啊,,用1302做过小时钟,一天快1.5秒

还好吧,实测电流不到0.1A ,有个2-3W的变压器就可以对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自己做了个,用恒流源就不用担心电压影响亮度了,直接用12V供电,DS3231做RTC,年误差1分钟内 ...

这么大的管,要11V左右才能点亮,所以我定压在12V,这样输入较低电压(7V左右)都不受影响。

网友:
这么多三极管。。。。
用ULN2803或者ULN2007应该可以驱动

网友:
电流不大的,大的数码管里面LED是串联的,只是驱动电压高,每段10mA,算起来也不到100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不知道哦,比DS1302好很多,做好之后就没调过,刚看了一下快了一分钟,不知道是之前调节的问题还是走 ...

10年啊,膜拜之

网友:
10年我表示有点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