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P识别和烧毁问题

楼主(2013-09-23):
连续烧了几十片的L298P了,测试过程中完全没遇到过,实际施工就出问题了,郁闷着。
情况:图是L298的PDF中的图,一直测试都没出现任何问题---有大几个月的测试过程。在产品做好后驱动电机开关门,开关的瞬间即把L298P的电源输入端VS(驱动电机的电源)烧毁,请问大伙怎么分析?
我分析了许多情况,头都大了,现场出问题,自己测试都没问题。
来来来,大大没都给出个主意吧。

还有如何鉴别L298P的生产年份和器件是否是假的?

楼主:
没人帮忙解答下啊,自己顶下

网友A:
图都没,咋说?
用多大电流、多大电压也没说……

网友:
电机启动电流、堵转电流比较大,实际应用中又无法避免,所以过流保护肯定要有的!
可以把L298内部的两路桥并起来用,可以增加过流能力,另外散热要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都没,咋说?
用多大电流、多大电压也没说……

图就是L298的原理图
工作电压用的是车载电源,约在25V左右波动,至于电流没法确定----启动电流和堵转电流比正常电流都大,但测试过程中却都没发生烧毁现场,只是在现场安装过程中发生烧毁现象。
电机厂商给的电压电流参数是24V  2A 1500N
我就觉得和现场的环境有关系,包括安装形式和电机状态,因为实际测试过程中只有直接短路没负载才烧毁了298.
还有就是请问如何鉴别298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