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STUDIO 神奇的现象 求解答

楼主(2013-09-23):
问题是这样的,最近我做一个视频分割的项目,程序是上一任留下来的,我在他程序上修改(不知道程序对错),现在神奇的现象出现了,在原有程序上只要加任何语句,程序就执行不了(用AVR JTAG MKII仿真器 调试不了程序),只要把加的句子删掉或屏蔽,程序可以照常仿真执行,求解答
编译后大小:

楼主:
坐等有经验人解答

网友A:
没用过,不过那边不是提示已经29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不过那边不是提示已经290.7%

是不是 得设置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 得设置什么啊

没用过avr studio,但是应该就是这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avr studio,但是应该就是这里的问题。

哦哦,可能是变量多了 存不下

网友B:
ATmega16内部RAM只有1K,看你编译的结果 RAM占用达到2977字节,已经严重超出mega16内部的RAM容量了,检查程序,看哪里占用了大量的RAM空间

网友:
估计是有的常量没有加const吧。

网友C:
你这个图怎么来的,用的什么编译器

网友D:
神奇的是楼主说原来的能执行。

网友:
是不是字体有问题,修改一下输入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mega16内部RAM只有1K,看你编译的结果 RAM占用达到2977字节,已经严重超出mega16内部的RAM容量了,检查程 ...

....我也感觉是这个问题,AVR STUDIO 如何像KEIL一样设置存储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神奇的是楼主说原来的能执行。

它确实能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图怎么来的,用的什么编译器

AVR STUDIO

网友:
最好把整个文件发上来,谁跟你编译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const unsigned char ascii8x8[455] PROGMEM =

这样来定义数组,就在flash里了。
读取用
pgm_read_byte(pt)

具体解释在[你的安装目录]\Atmel Toolchain\AVR8 GCC\Native\3.4.2.1002\avr8-gnu-toolchain\doc\avr-libc文件夹内的avr-libc-user-manual.pdf中
注意,gcc编译器版本不同,上面路径中的3.4.1.1002可能不一样,你可以直接在磁盘搜索“avr-libc-user-manual.pdf”文件。
其中的“5 Data in Program Space”讲的就是怎么把数据放到flash里面以及如何调用。

网友E:
另外,建议升级到atmel studio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AVR STUDIO

怎么搞出来的图,教教我。我也看看我的RAM用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搞出来的图,教教我。我也看看我的RAM用了多少

编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建议升级到atmel studio吧

....不是AVR STUDIO么

楼主:
。。。。感谢大家,问题暂时表面上解决了,不知道能不能正常工作,解决办法是 把数组变量放到FLASH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编译啊

我的是这,和你不一样,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这,和你不一样,怎么回事

你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软件?

AVR Studio 4.17

楼主:
引用 网友C:
AVR Studio 4.17

是啊,差不多,但是我编译时候有显示啊,你再看看吧,问题解决办法 是把数组定义到FLASH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差不多,但是我编译时候有显示啊,你再看看吧,问题解决办法 是把数组定义到FLASH里。。。。 ...

怎么定义到FLASH中,还有,你能敲多个回车方便我看到RAM显示的结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AVR STUDIO么

请升级到最新版本。
avr studio已经不更新了,atmel studio是代替品,只用AVR部分的话,样子和功能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