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示波器高压探头方波调不到直角,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9-23):
新买的P4100探头,100:1,100MHz,2000V,示波器是普源1052E,用机器自带测试信号校正,方波始终不能调整为直角,总有一定的弧度,补偿电容是好的,左右旋转方波有变化,就是没有原配探头方波能够成直角,
请教是什么原因?是示波器的问题,还是探头的问题,如果是探头的问题,那具体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

反复调节,相对最好状态(黄色为新买探头,蓝色为原配探头):

测试补偿电容是好的

网友:
这是正常的。因为本来就没有理想的方波。

网友A:
扔了吧,你那线有问题,要不就是矫正电容有问题除了电容还有别的分量 电阻之类的

网友:
可以通过换示波器固件,看什么都是方的[[[]]]

网友B:
有可能探头补偿范围过小,示波器输入电容在范围外

网友:
这样已不要紧了。不会影响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探头补偿范围过小,示波器输入电容在范围外

肯定不是补偿范围太小。楼主位的后面两个图可以看出来。

感觉就像是粗调可以,不能细调。意思就是补偿电容稍微旋转一点就过了。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将就用了,业余测一下开关电源和行管,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扔了吧,你那线有问题,要不就是矫正电容有问题除了电容还有别的分量 电阻之类的 ...

嗯,是那根高压探头的问题,可以要求更换一条,高压探头应该不是都这样,个体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