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款文件捆绑工具

楼主(2013-09-23):
功能要求能把指定的多个文件按顺序简单合成一个文件(首尾相连),并输出每个文件开始的偏移地址。

周立功TKStudio里面有一款文件捆绑工具,但是不是自动把每个文件首尾相接的,而是要求手工指定每个文件的起始地址。

网友:
用C#写一个,应该不难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要求是专门定制工具,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VB也可以。
网上大把教程

网友A:
首尾顺序相连,用COPY命令行就行,偏移根据文件大小自己算一下,比如用excel排个表,套个SUM公式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尾顺序相连,用COPY命令行就行,偏移根据文件大小自己算一下,比如用excel排个表,套个SUM公式上去。 ...

哦,谢谢!
有一千多个文件,自己统计偏移地址的话工作量会很大。实在没有现成的工具的话只能自己做一个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Y?

用来捆绑UI图片。本来想用YAFFS2的,但是因为是只读的,用YAFFS2的话杀鸡用牛刀了,运行速度上反而更慢了。所以准备直接把图片捆绑成一个文件,烧写到NAND Flash里直接通过偏移地址寻址。
坏块管理准备采用直接跳过坏块的方法。因为是只读的,新的坏块我觉得主要还是在擦除和编程的时候出现的,另外因为是图片,错个一两位也未必看的出来,所以准备不使用ECC校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来捆绑UI图片。本来想用YAFFS2的,但是因为是只读的,用YAFFS2的话杀鸡用牛刀了,运行速度上反而更慢了 ...

谢谢回复。

只在SPI显示过汉字图片。

网友:
直接将图片转成c语言数组,编译成程序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谢谢!
有一千多个文件,自己统计偏移地址的话工作量会很大。实在没有现成的工具的话只能自己做一个 ...

COPY *.* ALL.XXX 命令合并 ,DIR *.* >ALL.TXT 命令输出各个文件大小信息,将ALL.TXT最后用EXCEL处理一下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来捆绑UI图片。本来想用YAFFS2的,但是因为是只读的,用YAFFS2的话杀鸡用牛刀了,运行速度上反而更慢了 ...

我的SPIflash中有中英文各两种种字体字库,两百来段WAV语音,还有十来张图片,母本是用STM32+SD卡+fatfs按一定的规则顺序(同时可以生成一个类似目录的地址表存放在靠前地址,方面查找)写入flash中,然后将整个flash读出来生成一个HEX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PY *.* ALL.XXX 命令合并 ,DIR *.* >ALL.TXT 命令输出各个文件大小信息,将ALL.TXT最后用EXCEL处理一 ...

非常感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SPIflash中有中英文各两种种字体字库,两百来段WAV语音,还有十来张图片,母本是用STM32+SD卡+fatfs ...

恩,这样的话工作量其实和在电脑上用C#做个程序差不多,可能还是在电脑上弄更快一点。

网友E:
俺用python做的脚本(只需安装python2.7版的就可以了)  组合制定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并输出一个.h的头文件  头文件中包含所有文件的起始地址和文件大小。 前面有defin宏定义。
这个脚本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刚学的时候 写的。
# -*- coding: GBK -*-
#!/usr/bin/env python
"""本程序的目的是把指定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合并成一个文件(二进制合并)."""
import os,sys

class FileIntegrater(object):
    def __init__(self, fn):
        self._fhandle = open(fn, 'wb+')
        self.statinfo=os.stat(fn)
        self.length = self.statinfo.st_size
        self.outinfo=[
"""/******************************************************\r\n\
* 本文档输出的地址和数据单位是字节\r\n\
*******************************************************/\r\n\
"""]
        print self.length

    def append(self, fn,name,cou):
        _contents = []

        #outfile=open('f:/pro.txt','w')
        if os.path.isfile(fn):
            self.statinfo=os.stat(fn)
            _len=self.statinfo.st_size
            #_contents = open(fn, 'rb').read(_len)
            _contents = open(fn, 'rb').read()
            self._fhandle.write(_contents)
            self._fhandle.flush()
            if cou>76 :
                self.outinfo.append('#define A'+str(cou-76)+' ')
            else :
                self.outinfo.append('#define P'+str(cou)+' ')
            self.outinfo.append(repr(self.length))

            if cou>76 :
                self.outinfo.append('/2,'+repr(_len)+'/2  /*')
            else :
                #self.outinfo.append('/2,'repr(_len)+'/2,')
                self.outinfo.append('/2,')
                name_len=len(name)
                x_len=name.find('x',(name_len-12),name_len)
                d_len=name.find('.',(name_len-12),name_len)
                h_len=name.find('_',(name_len-12),name_len)

                self.outinfo.append(name[(h_len+1):x_len]+',')
                self.outinfo.append(name[(x_len+1):d_len]+' /*')
            self.outinfo.append(name)
            self.outinfo.append('*/ \r\n')
            self.length += _len
            #print outinfo
           # print 'New File length:',self.length
          #  print 'INFO:', fn, '[length: ' + repr(_len) + ']', 'has been appended.'
        else:
            print 'ERROR:', fn, 'is not a file.'
            return

    def close(self):
        self._fhandle.close()
        print 'End file length:',self.length
        f=open('h:\PROJECT\screw_oil_expeller\project\榨油机\const.h','wb')
        for i in self.outinfo:

            f.write(i)
        f.close
       # outfile.write(outinfo)
      #  outfile.close()

def walkdir(dirname,out_file_name):

    fi=FileIntegrater(out_file_name)
    count=0;
    try:
        ls=os.listdir(dirname)
    except:
        print 'access deny'
    else:
        for l in ls:
            temp=os.path.join(dirname,l)
            count=count+1;
            #temp.encode('gb2312')
            fi.append(temp,l,count)
            if(os.path.isdir(temp)):
                walkdir(temp)
            else:
                print temp
        fi.close()

if __name__=="__main__":

    #b=raw_input("请输出输出文件的目录和文件名:")
    #r=raw_input("请输出要合并的目录:")

    walkdir('h:/PROJECT/screw_oil_expeller/bin','F:/PROJECT/screw_oil_expeller/pro.bin')
    #sys.exit()

输出的头文件 是这样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俺用python做的脚本(只需安装python2.7版的就可以了)  组合制定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并输出一个.h的头文件  ...

太感谢了,我来研究下怎么使用。不会的地方再向你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我来研究下怎么使用。不会的地方再向你请教。

可以   python的64位安装程序 才15M  代码编写用记事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