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交换机芯片

楼主(2013-09-24):
带组播功能的16口交换机芯片用哪一种比较好呢,不要realtek的,marvell的中国公司电话打不通啊,是不是公司没人啊,美满电子和博通公司的都是这样,电话打不通,求网络交换机芯片品牌,跪谢!!!!!!!!

网友:
很多都基本都带组播,REALTEK你可以找代理商呗,我上次也是联系不到人。最后用IC PLUS的了。

网友:
交换芯片主流的就Broadcom和Marvell,现在Marvell貌似主要心思不在交换产品线,Broadcom有点一家独大的感觉,其次是一些台湾品牌,低端的芯片还是可以的,价格优势巨大,稍微复杂点的还是Broadcom比较保险。
16口交换机芯片建议还是选Broadcom和Marvell的,看你是要2层的还是3层的芯片,百兆还是全千兆,这些基本需求搞清楚才好推荐。

网友:
需要二次开发、深层次开发的,毫无疑问是Broadcom……
用台系的,你会发现很多东西手册没提到,很多东西问原厂也答不出个所以然……
但普通典型应用的话,台系也有优点,你会发现这么复杂的片子,竟然双面板就能搞定,普通信号走线能做到一个过孔都不用打

网友(2013-10-30):
楼上说的很对,这一点深有体会,台湾的芯片手册写的很多东西都是不详细的,问也问不到他们原厂的技术支持,但是价格很诱人,做的东西要求不高的话,还是可以的。。。。

网友:
mark~!以后再过来

网友(2013-12-17):
台湾的芯片手册的简单是深有体会,很多资料中介绍有的功能,在datasheet中就是不告诉你寄存器怎么配置,还保留。问技术支持还只能问道经销商那里,看你没有量人家还不鸟你,╮(╯▽╰)╭,,但是价格确实便宜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问到原厂的技术支持,而且还能给支持的呢,,

网友(2014-07-01):
赞同台湾的芯片资料严重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