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摄像头型号,求推荐!!

楼主(2013-09-24):
普通的CMOS摄像头是不能在夜间拍摄的吧
看见很多都加了红外二极管来实现夜间拍摄。
想问一问不加红外二极管可以夜间拍摄吗?
想做一个行车记录仪,找不到合适的摄像头,求推荐!!

网友:
http://www.mobile01.com/topiclist.php?f=621

台湾人讨论得很专业

网友:
预算够吗? MLX75412  一款1024 x 512 像素CMOS 图像传感器    绝对高级货。

http://detail.1688.com/offer/1174077809.html

网友:
不知道对不对,随便说说
1,可以,但好像要去掉红外滤光片
2,监控摄像头很多都是这样,有的红外二极管有个小红亮点,有的完全没有,但好像比前一个贵
3,有热成像的,可以不补光,但超级贵,作热成像分析仪就是这个

网友:
淘宝直接搜索:星光级摄像头

网友:
可以用红外激光器,我就做了一个,也是能力比较好。

网友:
做夜视还是CCD比较好。

网友:
标记。很多都是视频输出,stm32可以驱动的有木有。

网友:
好像普通摄像头,拆开,去掉里面的滤光片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