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12V输入用2596还是2576好,感谢。

楼主(2013-09-24):
做个GPRS,12V输入稳4.0V给SIM900A供电,用2596还是2576好,感谢。

网友:
都不好 个头太大
1.用MIC29302 不需要电感就可以用

2.FR9701 个头非常小

网友:
频率高的,电感可用小一些

网友(2013-11-05):
用2596试过,贴片电感47uH,电容用2颗1000uF贴片铝电解, 效果很好。
用2576试过,发射时有明显GSM的噪声,GPRS速度貌似没有用2596稳定,可能是电感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