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m908的调试

楼主(2013-09-24):
小弟有个问题请教,为什么我的代码在烧进板子的时候,用JTAG在线仿真,在线调试的时候,能够实现所要实现的功能,如果去掉JTAG,非在线调试,为什么就不行了呢?能帮忙看看代码有没有问题吗?下面是我的主程序,各位帮忙看看

楼主:
各位大侠,帮忙看看,循环有没有问题?或者说少了些什么关键部分代码?

网友(2013-11-14):
楼主,可以问一下你的sim908是怎么启动的吗?我的sim548c和stm32,调了好久都启动不了~

网友(2015-01-01):
SIM908 GPS定位 很弱~~

网友(2015-05-24):
用sim808吧,908是不是已经被替代了

网友A:
我目前也在调试sim908中 貌似有点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也在调试sim908中 貌似有点难度的

GPS的性能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