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设计一个智能电磁炉(起因是现在的电磁炉越来越烂...

楼主(2013-09-24):
其实,类似的做法也有:去年,家里的那个唐家(新加坡投资)的消毒柜坏了,症状是上电无反应,经过检测,最终判断是主控板的芯片坏了,
原芯片HT48R07A-1,我没用过这个芯片,估计也很难找到代替的,所以,就下定决心“重造”一个主控板,经过一个月的设计和编程,我做到了。
详细情况看这里:(唐家消毒柜维修记录之主控板换芯记) http://www.wisearm.com/articles/201303634.html

今年,我家的电磁炉坏了三个(以前用坏的就更多了),其中,第一个苏泊尔用了一年多,第二个苏泊尔用了三个月,第三个尚朋堂用了一个月不到。
原因都一样,烧整流桥和IGBT。第一个苏泊尔已经修好了90%(只能用到之前90%的功率),第二个苏泊尔修好了80%,第三个尚朋堂还没修。
但这些电磁炉都感觉不好用,特别是尚朋堂,质量差,人性化更差。
所以才萌生自己设计电磁炉的想法。

功能大概如下:
    1.火力:默认开机状态,可以手动调节1-9档。
    2.定温:可以手动设置温度,40-280度。
    3.定时:和上面两个功能配合,调节1-99分钟,默认不定时。
    4.智能:可以选译多种模式(烧开水,温奶,蒸菜,等等,可以通过手机蓝牙下载其它模式)。
    5.温限:可以设置内温和锅温的最高温度警戒,超过此温度报警。
    6.调试:可以通过蓝牙与上位机在线调试,或者关闭此功能。

按键分配:
    功能键:火力,定温,定时,智能。
    调节旋扭:配合功能键用於选择。

显示:
    LCD:2吋TFT

项目启动时间:
    尚未定,等手头上的任务上线测试了就可以开搞了。

如果有朋友给我建议什么的,或想一起搞的,不妨跟贴一起聊聊。

网友A:
硬件要自己做吗?

网友:
电磁炉没用过,感觉不放心,后来买了个电陶炉

网友:
电磁炉的频率是多少来着?几十K?还是几十M?
以前有传闻,电热毯的辐射对人体危害最大。这种谣言怎么会有人信?

我看连手机都不能用了。

网友B:
现在的电磁炉不是不够智能,是器件选型和制作工艺的缺陷,自己设计一个并不见得比原设计换用优质元件更好。
如果是想生产高品质的电磁炉的话当我没说,物料管控还是最重要的。

网友:
有时候几十块钱的那种用的还久点,我用chigao的好像还可以,触摸的那种

网友:
哈哈  我有想法  不过我想用合泰的单片机  便宜。。。。。他们有专门的电磁炉芯片

网友:
大一的时候,在我们系的家电维修协会一直修电磁炉,不是IGBT就是桥堆。
感觉加上触摸滑动调节温度会不会很爽

网友:
尚朋堂那么差,上周我刚买了一个,在所谓的深圳代理直接拿货。希望手气不要像村长那么差啊

网友:
技术大牛啊

网友C:
TFT不好吧  亮度不够
还是数码管

中国不是做不出好产品,主要是成本考虑啊   大哥

网友D:
电磁炉测温非常不准,硬伤来的。除了定时,其它智能模式都是骗人的,用起来会生不如死,远达不到电饭煲稳定性。楼主说的那些模式要实现必须打破现有设计。
电磁炉在中国厨房只能摆第二第三位置,有很多原因,如果有突破,或许大有作为

网友:
家电美的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要自己做吗?

硬件先考虑用原机的,目前苏泊尔的还行。
主控芯片和其它部分必须的改为自己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电磁炉不是不够智能,是器件选型和制作工艺的缺陷,自己设计一个并不见得比原设计换用优质元件更好。 ...

我暂时不考虑生产,只考虑做几个精品来自家用或送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TFT不好吧  亮度不够
还是数码管

TFT的亮度不如数码管,但在厨房用已经足够了。
而且TFT可显示的信息比数码管多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磁炉测温非常不准,硬伤来的。除了定时,其它智能模式都是骗人的,用起来会生不如死,远达不到电饭煲稳定 ...

测温不准可以换成测温准的,没必须使用原机的NTC电阻。
全机不考虑成本,只考虑好不好用。

网友:
围观,之前用过一个  格兰仕 的一年多 一直没出问题,搬家后卖掉了

网友:
嗯,测温度不准是硬伤,除非外接传感器或象电压力锅那样在玻璃板中间打个窟窿弹性伸出来。
显示还是用点阵LED,灰度LCD,VFD最好了。

能下载模式就好玩了。

网友E:
尚朋堂现在国内已经轮为垃圾了。现在都是国内生产的,各种偷工减料。

我家有台05年左右的,台湾生产的,用料那个实在,用的还是罩极风扇,只是效率不咋样,标称85%,驱动还是用的三极管。现在还在服役。
有次进水+小强差点要了它的老命,只是把进线处的铜泊打断了,连上后三防伺候从没犯过毛病。
没挑过锅,标称只有1500W,但比很多号称2100W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尚朋堂现在国内已经轮为垃圾了。现在都是国内生产的,各种偷工减料。

我家有台05年左右的,台湾生产的,用 ...

的确如果,我家早期的尚朋堂,质量非常的好,用了几年都没事,后来不小心泡水了,就用不了了,那时候还不会修,就直接扔了买了美的的。

网友:
06年买的容声的(可能都没听说过)
用了大概一年 桥堆坏掉 换一个大功率的 一直服役至前不久 电源坏
不少元件引脚是铁的生锈严重用手可以蹭断

网友:
村长最近很闲啊。。。。。这些个小家电,都是压成本优先的。。。搞几天还不好,就觉得不如去再买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先考虑用原机的,目前苏泊尔的还行。
主控芯片和其它部分必须的改为自己设计的。 ...

没有原理图会比较麻烦吧

网友:
自己做倒是可以保证质量,不过调试比较麻烦。

网友:
家里的老奔腾几年了还没坏

网友F:
把原来的CPU搞下来,换上一个外插板,这样就可以了,不过电磁炉使用的频率不高,但如果搞智能,我是希望能用蓝牙向外发送自己状态,我最希望的还是烧开了水能自己停,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到

网友:
我觉得还是红外炉更好用,不挑锅。

不过热效率是否会低一些?但红外炉做出来的味道更像传统的火炉。

网友G:
到底有无连续火力调节的,现在买过的全是间歇加热的,很烦.

网友H:
村长,论坛福利的那次的那个电磁炉你没买吗??

网友:
电磁炉容易烧大多是硬件设计得不好,所以设计软件并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前几个月买了个电陶炉
用怎还好
也是100几
希望不用那么快坏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到底有无连续火力调节的,现在买过的全是间歇加热的,很烦.

这是个问题,根本原因是占空比太低了就不起振了,所以不能把占空比调得很低进行连续工作,所以只能间歇加热以达到小功率的用法。
这好像是单桥的原因,如果是双桥就可以做到连续功率可调

网友:
9阳的电磁炉用了有5年多了吧,还很好。

网友J:
你要是打算做得自己玩玩,我给你ST的MCU和ST的IGBT,当然是免费的,无任何附加要求,给我地址,快递给你。

ST MCU 随你挑型号,别找太特殊的封装,十几片应该是没问题的。
ST的IGBT在电磁炉应用上只有一颗,好像是STGW38IH130D,手上有现成的样品,性能只能说一般般,比不过Infineon,但只要别用得不留点余量还是没问题的,你要的话二三十片是没问题的。

确定啦,给我站内短信。

网友K:
建议LZ上红外测温,可完美实现精确控温,大概成本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原来的CPU搞下来,换上一个外插板,这样就可以了,不过电磁炉使用的频率不高,但如果搞智能,我是希望能用蓝牙 ...

这种做法跟我搞那个唐家的消毒柜一样,也是最简单的方法,但前提是它的驱动板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村长,论坛福利的那次的那个电磁炉你没买吗??

没,当时也没想到现在的电磁炉这么容易烂。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个问题,根本原因是占空比太低了就不起振了,所以不能把占空比调得很低进行连续工作,所以只能间歇加 ...

受教了,从我的观察来看,的确如果。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要是打算做得自己玩玩,我给你ST的MCU和ST的IGBT,当然是免费的,无任何附加要求,给我地址,快递给你。

谢谢Grant,目前我手头上也有STM32和STM8,Infineon的IGBT也有十来片左右,所以暂时还是不麻烦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K:
建议LZ上红外测温,可完美实现精确控温,大概成本不低

我打算用多温区测温来解决,而至於红外测温就有点太小题大做了,暂时不考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如果,我家早期的尚朋堂,质量非常的好,用了几年都没事,后来不小心泡水了,就用不了了,那时候还不 ...

我买的九阳,自已修过3次,一次换7815,二次换按键,服役近9年了。

网友:
村长悠着点,电磁炉,也不是那么简单,注意可能会炸管哦

网友:
九阳的的确不错,我单位一台用了五年多,天天大功率长时间。后来进水才坏,一定要买贵一点的。

来自: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iPhone客户端

网友:
低功率的间歇加热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象前面mandey说的改双桥能解决的话,建议改原电路,用着舒服才是diy的基本,

网友:
mark 此帖必须关注。

1kw以下确实不好做。目前的做法都是间歇加热

网友:
村长要搞不如搞得大一点,硬件全部自己设计吧,现在的机子都是并联单管谐振,经常会有器件老化炸管。
搞成单独PWM芯片驱动单桥或双桥串联谐振连续功率调节,后面软件才更好玩,也更可靠。

测温是个难点,如果空烧或油锅,温度上升非常快,隔着面板温度滞后比较严重。而且温度最高的点在线盘靠近内侧的区域,也不好安装测温元件。
bg6nw说的红外测温是个好主意,也不能完全解决空烧或油锅升温快的问题,但比传统方法要好很多。
玻璃板红外测锅温度应该没什么问题,陶瓷板就和二极管/热敏没区别了,可能还不如二极管/热敏快速准确。

网友:
非常支持。我有兴趣参与!!!

网友:
村长要自力更生发展壮大了

网友:
火力用线性霍尔元件参照电动车调速手把的原理做成无级的

网友L:
不知道可否搞个3-5千瓦电磁有效功率的板子呢。。。。我的电磁炉标称2000瓦,实际交流输入功率才970瓦左右,调最大功率时候,所以使用还算比较久没坏。我估计没有几个达到设计宣传功率的。

网友:
村长准备开源不,开源的话带着大家一起做吧

网友:
现在有电磁炉的专用单片机,集成运放和比较器,控制IGBT也非常方便。可以考虑使用双单片机方案

网友M:
现在很多电磁炉的方案都是用专用芯片,可能还不能简单地换成普通的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M:
现在很多电磁炉的方案都是用专用芯片,可能还不能简单地换成普通的单片机 ...

普通单片机也是可以的,只不过硬件方案和软件上会稍复杂点,最主要的是批量生产时,使用普通单片机没优势

网友:
自己玩就划不来了.

我买的美的电磁炉,已经用了7年了,还是很好用,每天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可否搞个3-5千瓦电磁有效功率的板子呢。。。。我的电磁炉标称2000瓦,实际交流输入功率才970瓦左右, ...

所以我说我的古董尚朋堂1500W比好多2100W的好用是有道理的。

网友(2013-12-30):
这个也是我一直的想法,但里面的细节不明了难以下手

网友:
TFT就没有必要了,12864够了

网友:
这个既然是DIY给自己用,不是为了出售,不用特别扣成本,建议增加多段温度曲线存储的选项,例如炖汤,大火炖多久,再转微火。自己调试几次设定好把曲线保存,使用时候调出,例如可以考虑能保留5条曲线什么的。

网友:
早已告别电磁炉,步入天然气时代了。

电磁炉技术很成熟的。烂的原因是元件工艺的问题,自己开工搞,做好烧钱的准备啊。

网友(2014-09-12):
定温那么高,没有两小时自动关机。你先熟悉下电磁炉的安规吧

网友:
好先进啊  希望能实现

网友:
2年前做过电磁炉,做的过程中炸过十几个IGBT

网友N(2014-12-21):
村长,你的电磁炉怎么样了?最近也被电磁炉郁闷了,想搞个连续可调的玩玩。

网友O:
做的咋样了?现在用的电磁炉,降低功率就是烧火锅水是一会开一会不开,看着挺不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做的咋样了?现在用的电磁炉,降低功率就是烧火锅水是一会开一会不开,看着挺不爽的。 ...

这是因为成本限制,所用IGBT有最小导通时间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N:
村长,你的电磁炉怎么样了?最近也被电磁炉郁闷了,想搞个连续可调的玩玩。 ...

老婆说我搞这个简直就是浪费时间,没让我做下去。
还是做回自己的专长比较好。

网友:
牛人,有现成的还是用现成的,自己去全做,兴趣是好,就是时间开销很大

网友:
楼主威武!工程肯定不小,DIY估计功率器件要多多注意,那玩儿还是有一定危险性!!!

网友:
电磁炉最大的问题就是功率不能完全线性调整,看国外的设计是多个小线圈组成的

网友:
调整的时候功力器件容易顺坏,注意备件!

网友:
我去年做了一个电磁炉,帮一朋友的公司做的.估计资料有产权问题,不能公开.技术上的问题可以交流,使用的主控是HT45R0MB,按键是触摸键BS83BxxA-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