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GPRS,12V输入稳4.0V给SIM900A供电,用2596还是2576好,感...

楼主(2013-09-24):
做个GPRS,12V输入稳到4.0V给SIM900A供电,峰值电流2A,用2596还是2576好,感谢。

网友A:
一般是MIC29302   LD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MIC29302   LDO

线性稳压器件,高压差效率太低,静发热了。。所以还是得用开关器件。。

网友A:
LM2576频率低点   会好点

但是LM2576  90%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2576频率低点   会好点

但是LM2576  90%是假货

频率高低具体影响在哪,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率高低具体影响在哪,感谢。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看到很多gprs-dtu   3g路由器 都是 LM2576  LM2575

网友(2014-06-30):
引用 楼主:
频率高低具体影响在哪,感谢。

频率高,对电感要求的小,但是对高频信号的干扰大。
频率低,对电感要求大一些,对高频高速信号干扰小,比如频率低到0HZ,就是很好的LDO。

网友:
开关频率高,电感的尺寸和容量要求低,bom尺寸会小一些,但是转换效率会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