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288模块调试成功 上电路图和无码大图

楼主(2013-09-24):
(图片)

网友A:
这是多少M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多少M的信号?

100M 采样 1M 正弦

网友:
输入信号的范围呢??

网友B:
然后弱弱的问楼主一句,是怎样实现AD9288采集的数据上传到电脑的,我是通过FPGA模拟I/O模拟UART,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或Labview VISA模块实现观察采集到的数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然后弱弱的问楼主一句,是怎样实现AD9288采集的数据上传到电脑的,我是通过FPGA模拟I/O模拟UART,通过串口 ...

这个就是quartus自带的内部信号拾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弱弱的问楼主一句,是怎样实现AD9288采集的数据上传到电脑的,我是通过FPGA模拟I/O模拟UART,通过串口 ...

输入范围正1V~负1V 手头的信号发生器最高只能输出1MHz的信号。  Altera Quartus II里的SignalTap嵌入式逻辑分析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quartus自带的内部信号拾取

类似于xilinx的ChipScope??利用JTAG模式进行验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范围正1V~负1V 手头的信号发生器最高只能输出1MHz的信号。  Altera Quartus II里的SignalTap嵌入式逻 ...

那么到AD9288如输入端的信号是多少呢,AD9288数据手册写的有点费劲,没有给出输入输出的对应关系,按照楼主的原理图,采用的是内部1。25V参考电压,单端输入,这时按照数据手册输入范围应该是+-512mv才对啊,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AD9288贵吗?

买的AD9288-40 单价45RMB

楼主:
+-512mv是 AD9288同相模拟输入端相对于反向模拟输入端的电压,AD9288的同相和反向模拟输入端内部有偏置电路其开路电压为0.3VCC。我用AD8065做输入缓冲器,连接为反向放大器放大倍数为0.5倍然后在同相端输入偏置电压使信号输入为0的时候AD8065输出为0.3VCC,LM388用来产生偏置电压。这样外部信号输入的时候在AD9288那里就产生了以0.3VCC为中心上下变化的信号,改变电阻的值可以使得输入信号的范围变成+-5V甚至+-1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于xilinx的ChipScope??利用JTAG模式进行验证??

原理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9288贵吗?

挺贵的。嘿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512mv是 AD9288同相模拟输入端相对于反向模拟输入端的电压,AD9288的同相和反向模拟输入端内部有偏置电路 ...

谢谢指教,收益匪浅。交流一点,AD9288采用的是内部偏置,即不用给输入信号另外提供0.3VCC的外部偏执,这一点我打电话咨询过ADI的工程师了

网友E:
AD9288-40原装货30块以内,我上次买了几百片,用得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9288-40原装货30块以内,我上次买了几百片,用得差不多了。

怎么讨论-40的芯片难道大家都是超频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AD9288-40原装货30块以内,我上次买了几百片,用得差不多了。

方便告诉在哪里买的不,最近也在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方便告诉在哪里买的不,最近也在用

我一朋友是ADI的代理,在他那里拿的,回头给你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讨论-40的芯片难道大家都是超频吗?

我只是提供一下价格,我用的是24M的采样,所以-40的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朋友是ADI的代理,在他那里拿的,回头给你联系方式。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类似于xilinx的ChipScope??利用JTAG模式进行验证??

是一样的原理,一样的功能

楼主:
此模块预发售价格不超过190元有需要的网友请加我的企鹅 1262413490 加的时候说明是论坛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教,收益匪浅。交流一点,AD9288采用的是内部偏置,即不用给输入信号另外提供0.3VCC的外部偏执,这 ...

不加外部偏置的话模拟输入端就得用电容耦合了这样会影响低频信号的测量。

网友(2014-04-10):
LZ AD9288 在哪采购的啊? 我也想买几片

网友:
为啥原理图 就不高清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