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门锁行业 RFID 几个疑问...

楼主(2013-09-24):
论坛里有做门锁这个行业的大虾话,有几个问题请教下:

1)门锁一般电源是什么电池?几节?
2)一般用的什么电机?需要几V供电?电池需要DCDC升压?
3)一般待机检测卡的时候,系统整机功耗能做到多少? ---行业大致平均能做到什么范围?
4)13,56MHz的读头,现在主流门禁卡是A卡吗?具体什么型号?
5)开锁验证一般需要哪些信息?只要UID符合即OK?

有点繁琐,谢谢。。。

网友A:
1. 四节5号碱性电池  4*1.5V
2. 直流电机  6V供电,不需要DCDC升压
3. 125khz   5~8uA
    13.56mhz   25-35uA
4. A卡  mifare one
5. 办公公寓家用,判断UID
    酒店判断酒店号,房间号,时间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四节5号碱性电池  4*1.5V
2. 直流电机  6V供电,不需要DCDC升压
3. 125khz   5~8uA

谢谢楼上回复。。。

网友(2014-07-01):
博士你要做门禁!?你不做传感器啊!?2楼专业!

网友:
有用分立器件做13.56M的吗??

网友:
分立的只能读M1卡的序列号

网友(2014-08-26):
1. 四节5号碱性电池  4*1.5V
2. 直流电机  6V供电,不需要DCDC升压
3. 125khz   10~25uA
    13.56mhz   25-30uA
检测是用红外,无线寻卡,电流大点或做不好会误动作电流大
4. mifare one   S50    M1
5. 办公公寓家用,判断ID+32  CRC
    酒店:判断酒店标识、密码、,房间号,时间段

网友:
读卡密码校验,+酒店密码,两个同时校验,就很难破解,, 解得卡密码,,解不了数据密码,加大难度

网友:
学习了,正要做这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