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multisim 计数器不工作

楼主(2013-09-24):
这个里面逻辑分析仪中的图像时四个横线 为何?如果在load 与rco 连接,工作正常 为何出现这个问题?
接上load与rco后不是u/d 高就是加计数低就是减法计数吗,为何无论高低都为加法计数,而且完全忽略初始值,计数一直从0-FF 无论如何都是这样计数,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楼主刚学数电吗,如果是,对于数字芯片还是用简单的如数码管或者指示灯来做显示,那样看起来比较直观,计数器是比较简单的芯片,load 是在低电平时会把ABCD的值付给QA到QD,RCO是进位段,等QA到QD都是1时才好是有效电平,只有一个时钟的时间而已,我传给你个工程,那个测试功能比较直观,记得输入信号幅值要达到高电平,最好用方波,我用5V,load不用要至高电平,附件是我仿真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刚学数电吗,如果是,对于数字芯片还是用简单的如数码管或者指示灯来做显示,那样看起来比较直观,计数 ...

multisim仿真时计数器时,为什么置空是低电平,和实际相反?

网友:
引用 楼主:
multisim仿真时计数器时,为什么置空是低电平,和实际相反?

软件不准确,以实际为主,当你硬件做多时,你就不会喜欢软件仿真了,因为差别很多......多想想问问总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