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雕个亚克力防屑

楼主(2013-09-24):
经常雕点小东西,灰尘碎屑到处都是。
手里有几块3mm后的亚克力。雕了几块,见图

铸铁小JJ,灰不溜湫的,但是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能被吸铁石吸住
万能的X宝弄了30粒    10mm×3mm的强磁。
3.175的单刃铣刀在亚克力上铣若干个10mm直径,2mm深的孔,把强磁嵌入。
往雕刻机上一贴,哇靠!!

网友A:
哇靠! 磁铁全吸在jj上了 任凭你怎么扣都扣不下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铁全吸在jj上了

硬,才是硬道理

网友A:
铣透了容易掉,最好用ab胶黏好.突然发现,我晋级成搞基会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透了容易掉,最好用ab胶黏好.突然发现,我晋级成搞基会员了

哇塞,搞基会员,羡慕
还有1mm没透,应该顶的住

网友A:
好吧,我仔细看帖,都说了3mm的亚克力2mm的孔.
往外掉下来你磁铁就找不到了.话说垂直的两块板是粘住的么.可以考虑用磁铁吸住.拆装方便还不占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仔细看帖,都说了3mm的亚克力2mm的孔.
往外掉下来你磁铁就找不到了.话说垂直的两块板是粘住的么.可以 ...

没有粘住。随时可以拿下某一块。
强磁卡的很紧。

网友B:
亚克力雕刻起来有气味么?有机玻璃雕刻起来气味很难闻,很臭的气味,酸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克力雕刻起来有气味么?有机玻璃雕刻起来气味很难闻,很臭的气味,酸酸的。 ...

有。尤其是这种品质一般的亚克力。化工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亚克力雕刻起来有气味么?有机玻璃雕刻起来气味很难闻,很臭的气味,酸酸的。 ...

亚克力就是有机玻璃

网友:
如果雕铁材料,磁铁会不会对铁屑的清理带来麻烦?

网友(2014-03-14):
很实用的辅助工具

网友:
这机器叼起来的时候行走速度是多少?
有气味是主轴转速高了,行走速度低了,导致塑料融化的问题,调整一下参数就好了。还有就是刀不够快。

网友:
hao dongxi  好东西值得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