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和165的级联问题,兄弟们帮忙解答下

楼主(2013-09-24):
1、现在要用到8片74HC595级联,8片74HC165级联,他们的CLK、锁存时钟信号等都是并接在一起的,单片机一个引脚要驱动8个CLK、锁存时钟信号,驱动能力够吗。还有595的OE引脚直接接地处理还是最好由单片机来控制。
2、单片机一个引脚检测自己另一个引脚的信号时该怎么接,直接连?还是串个电阻?还是其他方法。
3、手头只有64脚的mega128,但是用到的IO不多,很多不用的引脚怎么处理,悬空不管还是接地还是上拉。

网友A:
用2片165级联没什么问题

现在用3片165级联 不知道为啥总是读入的数据总是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片165级联没什么问题

现在用3片165级联 不知道为啥总是读入的数据总是错误 ...

谢谢,165是不是和595一样可以级联好多片?后面两个问题能不能解答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165是不是和595一样可以级联好多片?后面两个问题能不能解答下

你去观察下   点阵屏  板子,都是595级联n片的,但是,每8片595 ,必须有一片 245 之类的ic做驱动加强用

165用得少,可以搜索其它帖子看看

网友:
试过12片级联,接在SPI口,上25MHz的SPI输出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