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点LCD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3-09-24):
这几天用S3C2440驱动友达LCD屏的时候,出现了如下这个现象,LCD屏是800×600的,24BPP,LVDS接口

可以看出来,屏的最左边一条是比较正常的,而大面积的都出现了雪花状的波纹
本人仔细查过代码部分,似乎找不到什么问题,兄弟们都看看,有没有哪位能大概想到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没人有想法吗?

网友A:
先显示单色,看看效果。比如显示红色,绿色,蓝色,白色,黑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显示单色,看看效果。比如显示红色,绿色,蓝色,白色,黑色……

一样的,之前已经试过了,也是这样的现象

网友A:
那先测一下,VGL、VGH以及AVDD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调节一下VCOM电压

网友B:
看样子是驱动里分辨率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先测一下,VGL、VGH以及AVDD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调节一下VCOM电压

这些电压恐怕我这调不了,屏对外接口中只有3.3V工作电压,12V背光电压,5V调光电压这几个,至于其他电压应该是LCD屏背后自带的一块小板子自己转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因为这款屏有一个18BPP模式,在这个模式下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驱动里分辨率没设置好。

你指的分辨率是800×600?这个参数没问题

楼主:
一些现象,再和大家补充说明一下

这款LCD是24BPP和18BPP可选的,S3C2440不支持18BPP,而使用24BPP时,LCD显示又有异常,所以我现在是是16BPP的信号驱动18BPP的屏,所以在颜色上有很大的缺陷,下面放几张图片给大家解释下

24BPP显示时LCD有大面积雪花

18BPP(16BPP信号)显示时很正常

由于这款LCD是DE模式的,与行场同步信号无关,因此理论上应该是可以把行场同步信号关闭的,只使用DE数据使能信号

24BPP显示时关闭行场同步信号后,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波纹,并且明显看出一帧图像已经发生了场偏移

18BPP(16BPP信号)显示时关闭行场同步信号后,显示很正常

网友:
硬件应该没有问题,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还是2440的LCD控制寄存器参数设置有问题,检查检查时序配置哪里。

网友:
没玩过,表示学习了!

网友:
改改时序参数,看变化。
另外,你写的像素不会就是花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