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移动电源,打出板子测试有问题,附原理图求检查

楼主(2013-09-24):
原理图(PDF):

参考一些资料自己做了个移动电源,焊好后测试ltc1700最大输出只有4.5V,且随着电池电压下降而下降,空载时1700的电感挺烫的,这是为啥,1700的电路应该没问题。还有那两个控制升压的PMOS,只要上电就非常烫,这正常吗?求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A:
菜鸟的我看不懂,坐等高手解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鸟的我看不懂,坐等高手解答啊

感谢帮顶

网友:
感觉是控制输出的两个pmos驱动能力不够,把r12增大,r15减小试试。还有电感电流不够。2a输出时个人感觉至少要4a额定电流的电感,具体要根据手册计算。输出电压下降应该是pmos导致的。另外检查程序有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