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免费STM32串口下载软件uISP V1.1

楼主(2013-09-24):
    有坛友反映uISP很久没更新了,很多芯片识别不了, 最近有时间动手更新到V1.1版,
由于手头上没有太多芯片,不能一一测试,若有问题请跟帖反馈,我会在后续版本里修正。

V1.1版的主要更新内容有:
1、更新ST的动态链接库至最新版本V2.6.0.0;
2、完善了详细选项字节的设置;
3、增加嵌入到MDK中直接下载的支持;
4、修正下载过程中,界面卡顿的BUG;
5、其它细节优化。

    另外,发现一个问题,使用USB转串口下载时, 如果USB芯片死机,会造成uISP无法关闭,
只能先拔掉下载线才能退出,这个问题目前在软件上无解,是USB转串口的底层驱动程序导致的,
这个问题多出现在使用未经隔离的USB转串口线上。

    有坛友可能因为硬件不知道怎么连接,导致uISP下载失败, 下面的简单的使用说明

1. BOOT0BOOT1引脚分别接10K下拉电阻到地;

2. PC的串口信号经电平转换后, PC机TXD接STM32的USART1_RX, PC机RXD接STM32的USART1_TX,
   PC串口DTR和RTS用于控制STM32进入Bootloader, 根据uISP上的设置对应不同的接线。

例如:
   当在uISP上选择“DTR高电平复位,RTS低电平进入Bootloader”时,
   则DTR接STM32的nRST, RTS接STM32的BOOT0

另外,这里的DTR高电平和RTS低电平指的是RS232电平,分别对应TTL的低电平和高电平,
这点容易混淆,导致下载失败。

3. 嵌入MDK中直接下载的方法:

打开MDK, 进入Option for Target 'XXXXX'设置,切换到Utilities选项卡,
选择Use External Tool for Flash Programming,
在Command里选择uISP的安装位置,例如C:\Program Files\uISP for STM32\uISP.exe,
在Arguments里输入#H
点击OK, 设置完毕。然后直接点击工具栏的“LOAD”按钮即可下载。

下面老版本的链接: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ght=uISP&page=1

下面是uISP V1.1的附件:

网友:
一直在用这个工具,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看头像的····

网友:
没用过,一直用jlink和stlink下载。

网友:
非常好用,感谢楼主

网友:
谢谢,不过怎么需要安装啊,还是直接解压使用比较方便

网友:
我一直都是直接用ULINK2下载的

网友B:
这个跟mcuisp.com的软件有关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mcuisp.com的软件有关联吗?

不知你说的关联指啥?不过我以前用过mcuisp,用的不爽,所以自己编了一个,不敢独享,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支持楼主,我以前就用你的ISP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你说的关联指啥?不过我以前用过mcuisp,用的不爽,所以自己编了一个,不敢独享,希望对大家有用… ...

哦,感觉老版本界面有点像。

用下来比flymcu好,但现在flymcu好像不需要置高boot0就能下载,不知道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
不错,顶LZ。下载试用下。看看好用不

网友C:
用什么写的VS201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写的VS2010吗?

VC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感觉老版本界面有点像。

用下来比flymcu好,但现在flymcu好像不需要置高boot0就能下载,不知道是如 ...

并不是flymcu不需要置高boot0,而是不用手动置高boot0,这是通过串口的DTR和RTS信号控制的,uISP软件同样支持这种方式。
只要在硬件上连接了这两个信号,下载时不用跳线,也不用手动复位,直接点下载就行了,很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并不是flymcu不需要置高boot0,而是不用手动置高boot0,这是通过串口的DTR和RTS信号控制的,uISP软件同样 ...

好像不是,我的板子boot0没有接高,

flymcu:

开始连接...2, 接收到:1F
在串口COM4连接成功@115200bps,耗时125毫秒
芯片内BootLoader版本号:2.2
RDP除能次数:0
RDP使能次数:0
芯片PID:00000410  Medium-density
芯片FLASH容量为128KB
芯片SRAM容量为65535KB(此信息仅供参考,新版本芯片已不包含此信息)
96位的芯片唯一序列号:
[49FF73064988574823250787]
[0673FF49 48578849 87072523]
读出的选项字节:
A55AFF00FF00FF00FF00FF00FF00FF00

uISP必须boot0接高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是,我的板子boot0没有接高,

flymcu:

不可能吧?

你确认你用的是同一套工具,同一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是,我的板子boot0没有接高,

flymcu:

原理上boot0不设置为高是不可能进入bootloader的,但我还是好奇地去mcuisp官网,下载了最新的flymcu测试,在boot0置为低的条件下,测试了不下10次,没有一次下载成功,始终显示“开始连接…”

网友D:
做的不错,界面也挺好,建议把安装包改成绿色版的。

我以前也做了一个,一直在用。不过是专用的,只能给我的几个产品烧程序用的,里面有些产品信息的动态修改。

网友:
好牛逼的说   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理上boot0不设置为高是不可能进入bootloader的,但我还是好奇地去mcuisp官网,下载了最新的flymcu测试 ...

我也是很奇怪,我用的是STM32F103CBT6。电路板上是boot0接地,但flymcu死活就能连上。我量过电压在0.2v左右。而将它置高后启动,uisp才能连上。

我现在都不知道我的程序能不能运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很奇怪,我用的是STM32F103CBT6。电路板上是boot0接地,但flymcu死活就能连上。我量过电压在0.2v左 ...

我大概知道原因了。请查看附件的log。

uISP遇到非79的回复就放弃了,而flymcu却不管这些继续写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大概知道原因了。请查看附件的log。

uISP遇到非79的回复就放弃了,而flymcu却不管这些继续写数据。

感谢你这么认真测试和反馈,能收到非79数据证明已经进入bootloader了,不过侦听的数据貌似不完整,
能否把flymcu下载成功、uISP下载失败整个过程的Log,
还有这两软件提示信息的截图,分别发上来,
这样我就好分析哪一步出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你这么认真测试和反馈,能收到非79数据证明已经进入bootloader了,不过侦听的数据貌似不完整,
能否 ...

应该的。我已经上传flymcu和uISP的log在附件,flymcu的输出也在前面回复里。uisp的输出不好拷贝,其实也没什么,只是说读不到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的。我已经上传flymcu和uISP的log在附件,flymcu的输出也在前面回复里。uisp的输出不好拷贝,其实也 ...

我是说你发上来的log不完整,没办法帮你解决你下载失败的个例,
明白吗?

flymcu和uisp的log里面,DTR和RTS的设置明显不同,下载失败很可能是你的操作有问题…

网友:
好东西,必须顶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的。我已经上传flymcu和uISP的log在附件,flymcu的输出也在前 ...

应该跟dts,rts没关系,因为我这边硬件上没有连接。

我只做了读取芯片信息的操作,没有做下载操作,所以log没有下载的记录。读取芯片信息的操作应该就能体现两个软件的异同了吧。

网友F:
马克一下,能嵌入IAR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跟dts,rts没关系,因为我这边硬件上没有连接。

我只做了读取芯片信息的操作,没有做下载操作,所以l ...

好的,我明白了。

网友:
感谢楼主共享这么好用的软件,我有一台电脑,不能用flymcu,但uISP能用,确实不错,现在反馈一个小Bug,期望下一版本能够修正。

软件在读取或下载失败的情况下,串口没有关闭,仍然保持在占用状态。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明白了。

再提一个建议,在下载提示信息里面,将 文件载入的信息写进去

网友:
好像不太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马克一下,能嵌入IAR用吗

只要支持命令行参数的开发环境都可以嵌入,调用的方法例如:
C:\Program Files\uISP for STM32\uISP.exe  D:\STM32\工程demo\Template.hex

但IAR貌似不提供这样一个接口,没能嵌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再提一个建议,在下载提示信息里面,将 文件载入的信息写进去

感谢你的反馈,你说的“文件载入的信息”是指什么?  不明白
提醒一下,文件总是自动载入最新编译后文件;

另外,你指出的串口未关闭的BUG已经修复,稍后发布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反馈,你说的“文件载入的信息”是指什么?  不明白
提醒一下,文件总是自动载入最新编译后文件; ...

哦,我指的就是那个信息文本框

建议写一下文件载入的提示,文件地址、文件时间、或者是CRC校验值之类的,客户可以回溯判断写入的是不是正确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哦,我指的就是那个信息文本框

建议写一下文件载入的提示,文件地址、文件时间、或者是CRC校验值之类的 ...

你的建议很好,文件下载地址已经在右侧编辑框有显示,
倒是可以加个文件修改的时间,这样用户就能判断是否是最新编译的了,
等天亮改好了一起发布…

楼主:
版本更新:uISP for STM32 V1.2

    为了方便大家跟帖反馈,就不重新开帖了,主要更新如下:

1. 初始化bootloader失败后,关闭串口;
2. 增加HEX等文件更新的时间提示,供用户判断是否是最后编译的文件;
3. 限制输入非十六进制字符,防止选项字节设置错误;
4. 增加DTR和RTS设置自动匹配的功能,不用思考选哪个配置了;
5. 改为绿色免安装。

uISP V1.2下载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哦,我指的就是那个信息文本框

建议写一下文件载入的提示,文件地址、文件时间、或者是CRC校验值之类的 ...

已更新,见53楼附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更新,见53楼附件

感谢楼主提供这么好用的免费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更新,见53楼附件

楼主,发布新版本辛苦了。

反应一个问题,当bootloader启动后,点击读芯片信息正确,然后再下载就不行。就是每次启动只等干一件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布新版本辛苦了。

反应一个问题,当bootloader启动后,点击读芯片信息正确,然后再下载就不行。 ...

版本更新:uISP for STM32 V1.3

主要更新如下:
1. 修正DTR和RTS自动匹配成功后不下载的BUG;
2. 修正嵌入MDK时,工程路径有空格时路径识别错误的BUG;
3. 增加一个波特率选项1843200,下载速度更给力。

以下是采用1843200波特率,下载约100KB的文件的截图,下载耗时仅7秒;
对比另一个流行的软件FlyMcu, 波特率最高支持460800,下载相同文件,耗时约20秒。

以下是uISP for STM32 V1.3软件:

网友B(2013-10-24):
引用 楼主:
版本更新:uISP for STM32 V1.3

主要更新如下:

楼主辛苦了。但是否我提交的问题没有描述清楚。
1. 短接BOOT0开机。
2. 点击读取芯片信息,正常。
3. 选择文件开始下载报错。

当略过第2步时,下载正常。

请看看这个现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辛苦了。但是否我提交的问题没有描述清楚。
1. 短接BOOT0开机。
2. 点击读取芯片信息,正常。

这个问题是STM32自带的BOOTLOADER程序有BUG造成的,
初始化BOOTLOADER时,波特率只自动匹配第一次,并且应答0X79,
如果再次初始化BOOTLOADER,波特率会采用之前匹配到的值, 有时无应答,有时应答0X1F,

根据这个现象,我把它的漏洞堵上了,但最好是ST官方能把BOOTLOADER完善一下

版本更新:uISP for STM32 V1.31

网友:
用过V1.0,很好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非常好用,一直在用1.0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是STM32自带的BOOTLOADER程序有BUG造成的,
初始化BOOTLOADER时,波特率只自动匹配第一次,并且 ...

辛苦了,但好像还是不行。

读芯片(下载程序)完毕后都关闭串口了,再进行下载程序(读芯片)就自动去找bootloader方案,找不到报错。

我觉得程序启动时找一次bootloader方案就好了,等板子重启后再找,当中操作不用找了。

网友:
先 顶起来 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辛苦了,但好像还是不行。

读芯片(下载程序)完毕后都关闭串口了,再进行下载程序(读芯片)就自动去找 ...

你的下载线肯定没接DTR和RTS,所以才会这么多麻烦,不接是可以,但操作时要时刻记住,uISP不会自动让芯片进入BOOTLOADER;

如果要“读芯片信息”后仍可以“下载文件”,则在“读取芯片信息”之前,不要勾选“下载后跳转运行”和“下载后硬件复位运行”,
因为一旦运行了用户程序,STM32已经离开了BOOTLOADER,所以下载会失败;
PS:
1. 当初设计“读芯片信息”时,不仅仅是为了读芯片信息,同时也提供了进入用户程序的操作;
2. 自动找bootloader方案前,会自动打开串口;
3. uISP无法检测芯片是否被人为地重启,所以只能每次下载前重新初始化BOOTLAODER.

网友:
楼主,测试发现怎么支持不了STM32F207呢?

网友H:
而且我测试还发现一个问题,Win7 64位操作系统下面,采用PLX2303HX的USB转串口芯片,波特率115200都非常容易死机。下载程序很容易就死掉了,把波特率改高一些也没用。如果我用MCUISP V0.993来下载则不会有这些问题,是不是串口部分没处理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而且我测试还发现一个问题,Win7 64位操作系统下面,采用PLX2303HX的USB转串口芯片,波特率115200都非常容 ...

手上没有STM32F207测试不了,mcuisp支持F207吗?
要不这样,你用AccessPort串口监听软件,把mcuisp下载F207时的监听数据文件发上来,我分析下能否解决?
另外,下载软件“死掉”,是个什么情况?弹出“意外终止”对话框吗?还是闪退?还是卡住了鼠标点击无效?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的下载线肯定没接DTR和RTS,所以才会这么多麻烦,不接是可以,但操作时要时刻记住,uISP不会自动让芯片 ...

请问楼主是用USB To Uart 线下载吗?带DTR和RTS的有好的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是用USB To Uart 线下载吗?带DTR和RTS的有好的推荐吗?

是的,采用USB转TTL串口线,几块钱一根,我自用的是手工打造的,淘宝上引出DTR和RTS信号的很少,帮你找了一个,不知好用否: http://a.m.taobao.com/i20046627782.htm?rn=8L78u5oY1-gUbQQoXZkyEeh2eEPA-6FETANO-sFWC&sid=baf05705388411cb8b74e61a508cb72a&abtest=0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采用USB转TTL串口线,几块钱一根,我自用的是手工打造的,淘宝上引出DTR和RTS信号的很少,帮你找了 ...

楼主你现在用的也是CH430T的芯片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现在用的也是CH430T的芯片做的吗?

我用的是FT232做的,另外,我买了根PL2303做的,波特率也可达到1843200,可惜没引出DTR和RTS,要自己改造引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FT232做的,另外,我买了根PL2303做的,波特率也可达到1843200,可惜没引出DTR和RTS,要自己改造 ...

能持续更新的软件就是好软件。谢谢楼主。明天开始试用你的。

网友:
这个确实很方便

网友:
有一个旧的版本,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I(2014-01-17):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FT232做的,另外,我买了根PL2303做的,波特率也可达到1843200,可惜没引出DTR和RTS,要自己改造 ...

之前使用的是DTR# RTS#加三极管的一键烧写电路完成RST和BOOT0设置,配合MCUISP实现,不知道LZ这是什么原理完成BOOT0和RST呢?直接接入?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之前使用的是DTR# RTS#加三极管的一键烧写电路完成RST和BOOT0设置,配合MCUISP实现,不知道LZ这是什么原 ...

和MCUISP一样,是通过DTR, RTS控制RST和BOOT0, 三极管可以省略, BOOT0,BOOT1分别接10K下拉电阻到地, 实际使用时也很稳定。

网友I:
引用 楼主:
和MCUISP一样,是通过DTR, RTS控制RST和BOOT0, 三极管可以省略, BOOT0,BOOT1分别接10K下拉电阻到地,  ...

经过测试,可用

自动匹配的意思是把每种组合都试一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经过测试,可用

自动匹配的意思是把每种组合都试一次吗

是的,匹配成功后,uISP会记住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不再重复匹配,
若最后一次配置无法下载,uISP又会重新匹配。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的,匹配成功后,uISP会记住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不再重复匹配,
若最后一次配置无法下载,uISP又会重 ...

楼主,是不是DTR,RTS直接接到BOOT0和BOOT1,然后,BOOT0和BOOT1再对地接一个10K的电阻,就可以自动控制下载了,这样会不会把MCU烧掉,我测量串口DTR和RTS脚上的电压都有8V左右,我这样接没有下载成功,请楼主确认下,是这样接,还是需要电平转换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是不是DTR,RTS直接接到BOOT0和BOOT1,然后,BOOT0和BOOT1再对地接一个10K的电阻,就可以自动控制下 ...

要电平转换后才行。
DTR和RTS分别接单片机的BOOT0和nRST。
不是接BOOT1。

网友J:
引用 楼主:
要电平转换后才行。
DTR和RTS分别接单片机的BOOT0和nRST。
不是接BOOT1。

楼主能否贴个电平转换电路上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能否贴个电平转换电路上来啊

直接用电平转换芯片就行了,MAX232之类的芯片,
或USB转串口的有FT232, PL2303,  CP2102等等,电路很简单,在芯片资料里有,自己找一下吧。

网友:
不知道我能不能使用,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
不知道好用不 帮顶

网友K(2014-02-18):
楼主,一般大家用的都是带2路232<->TTL的3232的串口芯片,按照下面这样接可行不?

1. BOOT0和BOOT1引脚分别接10K下拉电阻到地;
2. PC的串口信号(电脑9针串口的2脚和3脚)经MAX3232一路电平转换后, PC机TXD接STM32的USART1_RX, PC机RXD接STM32的USART1_TX,
3. PC串口DTR信号(电脑9针串口的4脚)经过MAX3232另一路中的232->TTL电平转换后接到STM32 Boot0脚(保险点中间串个1k电阻?),不用RTS(电脑9针串口的7脚),uISP上的设置为"DTR低电平复位,不用RTS"。

这样也就不用去对boot0进行跳线直接通过标准的232接口进行下载了,这样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一般大家用的都是带2路232TTL的3232的串口芯片,按照下面这样接可行不?

1. BOOT0和BOOT1引脚分别接 ...

不行的,你的DTR接的是BOOT0脚,选择“DTR低电平复位,不用RTS” 是复不了位的,DTR应该接到nRST复位引脚才能选这个;
另外,你想不用手动对BOOT0跳线,则需要把RTS经电平转换成TTL后,接到BOOT0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的,你的DTR接的是BOOT0脚,选择“DTR低电平复位,不用RTS” 是复不了位的,DTR应该接到nRST复位引脚 ...

奇怪了,我看到有个stm32的板子上面就是只预留VCC,GND,TXD,RXD和Boot0的,如下图所示(直接TTL电平下载的),没看到用到stm32的RESET脚?

网友:
用的是J-Link,但还是收藏下,谢谢楼主!

网友(2014-03-24):
这个还是收藏起来

网友(2014-05-16):
引用 楼主:
不行的,你的DTR接的是BOOT0脚,选择“DTR低电平复位,不用RTS” 是复不了位的,DTR应该接到nRST复位引脚 ...

楼主,我试了下你的1.31的软件,自动匹配功能,下载不了;用MCUISP就可以,楼主能否看下什么问题,我用的是USB转串口,芯片是FT232R

网友:
楼主,又用你的UISP1.0的软件试了一下,发现下载也没有问题,1.0以上的自动下载就有问题,同样的硬件

网友:
这个软件支持 STM32F030 么?

网友:
方便提供源码给大家学习一下不?楼主。。。。

网友:
虽然还用不到 支持LZ

网友:
刚开始一直检测不到硬件,后来发现每次连接需要重启一下硬件电源就能用了,感谢楼主。

网友:
DTR和RTS不接   可以用你这个软件下载程序么

网友I(2014-07-11):
最近使用这个软件次数很多,再次感谢LZ,只不过还是有一个小BUG
进入软件点击读取芯片信息、下载程序,这两个每次只能操作一次
比如:1.点击读取芯片信息,成功。2.点击下载程序,失败。
         1.点击读取芯片信息,成功。2.点击读取芯片信息,失败。
         1.点击下载程序,成功。      2.点击读取芯片信息,失败。
         1.点击下载程序,成功。      2.点击下载程序,失败。

其中:下载后跳转都没有勾选!版本是V131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近使用这个软件次数很多,再次感谢LZ,只不过还是有一个小BUG
进入软件点击读取芯片信息、下载程序,这两 ...

接线问题,若要自动进bootloader,必须把DTR和RTS都接上,具体参照软件说明;
或者每次操作前,手动跳线,然后按复位键,再下载或读取芯片

网友I:
引用 楼主:
接线问题,若要自动进bootloader,必须把DTR和RTS都接上,具体参照软件说明;
或者每次操作前,手动跳线 ...

当然已经接了啊,DTR和RTS都接了,否则也不会直接成功了。
问题是:只能成功一次,烧写或者读取信息之后再想重复操作就不行了

网友:
您好,您这个软件在MDK的时候能不能在后台运行,不要跳出GUI界面,直接在后台传递烧录成功和失败的信息给MDK信息窗口?

网友L:
硬件电路如下:
DTR, RTS分别控制nRST和BOOT0,  BOOT0,BOOT1分别接10K下拉电阻到地
用 flymcu v0.1下载10次都没有问题,用uISP V1.31下载10次没有一次成功
不知何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的不错,界面也挺好,建议把安装包改成绿色版的。

我以前也做了一个,一直在用。不过是专用的,只能给我 ...

动态修改信息 ,是不是指 你的软件下载时,把修改hex文件后再下载?

网友(2014-08-11):
mark,有机会试试

楼主(2014-09-26):
引用 网友L:
硬件电路如下:
DTR, RTS分别控制nRST和BOOT0,  BOOT0,BOOT1分别接10K下拉电阻到地
用 flymcu v0.1下载10 ...

经测试,发现是ST其中一个底层动态链接库有问题,STUARTBLLIB.DLL采用V2.6.0.0确实在某些情况下下载失败,已替换回V2.2.2.0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I:
当然已经接了啊,DTR和RTS都接了,否则也不会直接成功了。
问题是:只能成功一次,烧写或者读取信息之后 ...

请勾选上“自动匹配”试试,因为相邻两组方案的逻辑没有深入研究是否有冲突,有可能第一次匹配到的接线方案是错误的;

可以一直保持“自动匹配”为勾选状态,最终总会找到正确的匹配方案,然后这个方案就被软件锁定了。

另外,请下载楼上最新的软件版本。

网友:
顶一下 下来试用下

网友(2014-10-29):
你好!我是用的是CP2103USB转的串口!我的BOOT0和BOOT1都是接10K电阻接地。现在出现了“选错COM口时的提示信息”图片所述的问题!请问楼主怎么解决或会是什么问题?

我的问题是CP2103转换出来的RX 和 TX 分别的接到BOOT0和BOOT1上吗?

网友:
楼主你好!我现在出现了新的情况,请看附件,软件说我的芯片可能有读保护,请问在哪里更改? 我试图擦写芯片但是失败!(软件显示:清除读保护失败,关闭串口)

网友:
串口下载工具,如果楼主分享下载流程就好了

网友(2015-01-08):
楼主,这个软件在对STM32F030芯片进行擦除时会死机

网友(2015-02-10):
如果有两个程序一起合并后一起烧写,比如一个IAP ,一个用户应用程序,你这个软件显示下载成功,但就是不运行

网友(2015-04-03):
uISP_V13,烧写成功,谢谢提供!

网友:
我用CVI编写ISP,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STBL_SetEcho于动态链接库STBLLIB.dll上?怎么解决呢?

网友:
上面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发送0x7f,一直回复0x1f(NACK),偶校验,不知道怎么回事?
Flash Loader Demonstator中的回显跟其有关吗?
整了一天了,也没进入ISP模式

网友(2015-08-21):
一直下载失败的怎么破?验证的线、软件、使用环境都没有问题。之前可以的,突然就不行了。

网友:
楼主在么?我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就是一开始可以烧程序的,突然就不行了。所有线、boot都是正常的。

网友(2015-11-05):
感谢楼主免费提供STM32串口下载软件uISP V1.1!非常方便好用!这里有个不请之情!能够提供个英文版本?或者在软件菜单栏里有这方面的选择设置?

网友(2016-01-17):
这个必须要顶,make UISP串口下载。

网友:
mark STM32串口update

网友:
楼主把1.32版本的源码发上来吧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支持一下。

网友(2016-04-28):
支持一下,应该搞个绿色版本的

网友(2017-07-24):
楼主你好,按照你的指示去连接电路现在能实现程序下载,我的问题是这种接发,是不是不仅能够用来下载程序,而且能够实现不做下载程序使用时STM32仍然能够和PC实现串口通讯?求楼主回复指点!

网友(2017-11-07):
楼主,软件有最新的更新吗?另外,有时切换到调试页面会有死掉现象,有修改吗?

网友:
这个软件不错。mark下。

网友(2018-01-10):
我用的STM32F429,软件无法读取,擦除。另外,CH340芯片的USB转串口不能识别

网友(2018-06-07):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2022-06-22):
谢谢,全网搜了很久的ISP软件,这个uIP程序最好用,记住要用V1.32版本,之前的1.0版本是全片擦除,,最新的V1.32版本的是只会擦除相应的Flash页,更好用。下载V1.3.2在 这个贴的115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