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求教:为什么我的Altium Designer 10 不能导入DXF文件?

楼主(2013-09-25):
已经安装了,为什么就是没有呢?重启也没有。

楼主:
原来是有的。直接导入就行,不用向导。我擦。搞了一个晚上

网友:
打开或新建一个PCB文件,在文件菜单里面有导入的吧,我一直这样导入的.

网友(2013-11-17):
请教你点问题,NES的文件里面,VROM和ROM.mif怎么加?你的工程文件和楼主的好像还不一样,有点看不明白,我现在用的是DE2——115,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没有加装插件。你点左上角菜单,选择Plugin什么的那项,看一下导入模块有没有安装。

×××××××××××××××××××××××××××××××××××××××××××××××××××××××
修改原因:刚才回复的时候图片没显示出来。没看到你已经安装了插件了。

网友:
DXF 文件的导入不是在想到中,新建一个PCB文件。选文件->导入->选择要导入的文件
不是使用向导,那个是导入PCB 用的

网友(2018-12-05):
引用 网友A:
没有加装插件。你点左上角菜单,选择Plugin什么的那项,看一下导入模块有没有安装。

×××××××××× ...

插件名称叫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