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报错Error: Wrong AHB ID (15:3). Expected 0x04770001的解决

楼主(2013-09-25):
我自己做的STM32L151的板子,因为要试试USB,就编译了官方的L152的代码烧进去。没想到再连JLINK,就报了个
****** Error: Wrong AHB ID (15:3). Expected 0x04770001 (Mask 0x0FFFFFCF), Found
0xF0000001
No devices found on JTAG chain. Trying to find device on SWD.
看看了网上的说明,大概是RCC配置有误。时钟工作不正常。
解决的办法倒也简单:
把BOOT0端拉高再上电。让mcu工作在ISP模式。
然后再用J-FLASH写一个正常的代码进去。就正常了。
我没再试通过串口升级。估计一样可以解决问题。

留给可能会被郁闷到的兄弟。

网友(2016-01-23):
感谢楼主,解决了我的问题。我的PCB里STM32F103VE芯片BOOT0脚默认是接GND的
在下载程序时出现同样的错误,将boot0脚焊起来,就可以下载程序了。之后焊接回去,芯片可以正常下载程序和仿真。
难度新芯片必须要让系统flash至少运行一次,才能下载程序吗,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