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STUDIO 下的MEGA16 FLASH 定义变量

楼主(2013-09-25):
程序思路这样,定义一个数组在FLASH里,之后读出来在串口上显示
#include  <avr/pgmspace.h>
。。。。。。

void main()
{
   const prog_uchar  sz[]={1,2,3,4};

  ....

   while(1)
  {
            uc_data=pgm_read_byte(sz+i);
     Put_Char(uc_data);
  }
}

为什么每次读出的uc_data 都是0xff?

网友A:
你本来是要读取数组内的数据,但是sz+i之后指针已经不在数组中了。
可以这样写: uc_data=pgm_read_byte(&sz[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本来是要读取数组内的数据,但是sz+i之后指针已经不在数组中了。
可以这样写: uc_data=pgm_read_byte(&s ...

。。。。谢谢,我试试,请问是不是操作FLASH 需要配置熔丝位?

网友B:
首先,这样的定义方式在最新版本的GCC编译器中已经被放弃……

其次,不建议对Flash内的数据进行写操作。数据量不大的话,请放到EEPROM里。把变量放到Flash里,Flash寿命很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这样的定义方式在最新版本的GCC编译器中已经被放弃……

其次,不建议对Flash内的数据进行写 ...

pgm_read_byte   还好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