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DSP插上仿真器运行正常,拔掉仿真器不能运...

楼主(2013-09-25):
手上有一块DSP主控板,双DSP。其中一块DSP运行正常,另外一块DSP插上仿真器调试运行正常,但是拔掉仿真器不能运行,两块DSP的复位信号和时钟信号一样,求助!

解决:
  查找2808DATASHEET时发现,仿真时程序在内部RAM里执行,脱离仿真器运行时程序需从FLASH里BOOT进内部RAM,初始化时GPIO18、GPIO29、GPIO34这三个引脚必须是高电平,才能BOOT成功。我们的GPIO29、GPIO34脚作为IO口输入,其初始化时是高阻态,内部弱上拉,表现为高电平,满足条件,但GPIO18脚空闲被我用10K电阻接地,其初始化时表现为高阻态,漏电流大概在2μA左右,其上电压2μA×10K=0.02V(实际可能大于这个值,但不超过低电平范围),故导致BOOT不成功,取掉该电阻后,逆变2808正常运行。

网友:
确定程序是写入FLASH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