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C5883的atan2算出来的角度能代表什么

楼主(2013-09-25):
大家好,最近刚开始接触HMC5883,现在也能读这个度数:angle= atan2((double)y,(double)x) * (180 / 3.14159265) + 180; // angle in degrees

由于对欧拉角、四元数和旋转矩阵不了解,所以也不知道算出来的这个角度的实际意义,只知道应该是X轴和Y轴的夹角。

所以请问一下,会不会有这样一个规律,某一个角度代表指向地球磁南极或是指向地球磁北极。谢谢。

网友A:
方向的角度,0~360度,0度就是正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的角度,0~360度,0度就是正北。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