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 过孔盖绿油怎么设置?

楼主(2013-09-25):
各位同行,在用99SE 设计打样一块板子时,我在JLC打样回来的过孔如下图

这样的过孔在手工焊的时候很容易被上锡。我下单时,选择了过孔盖油。
我想做成如下图所示的过孔

除了缩小焊盘大小外,99SE是否需要设置,在做板时,需要怎么告知生产厂家。谢谢!

网友:
solder mask层
一般要跟厂家说明才行

网友:
加工要求里面说明

网友:
3楼的正确

网友:
VIA的tenting属性使能(打钩)。

网友:
JLC选择过孔盖油即可

楼主:
谢谢,找到问题所在了,我在设计的时候,原来放的是焊盘,低级错误。

网友:
一般情况下,,过孔露锡,      优先考虑,有调试要跳线、品质差(过孔不通)要自己补

网友:
以我多年经验和厂家说一声就行

网友(2014-07-11):
不要迷信软件,最好在制造要求里写明。出问题时可以找厂家。

网友:
哈哈,10L大神说的好,不要迷信软件。哈哈哈哈

网友:
你不自己出gerber文档 只能直接给厂家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