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跑飞,不知是编译器原因还是仿真器原因

楼主(2013-09-25):
例如:
void usart_init(void){
   UCSR1A=0x01;   //多机方式
}
1、
void main(void){
   usart_init();//11
   usart_init();//12
   while(1){
     usart_init();
   }
}
2、
void main(void){
   UCSR1A=0x01;   //多机方式
   UCSR1A=0x01;   //多机方式
  while(1){
       UCSR1A=0x01;   //多机方式
   }
}

例如按1的调用方法,单步跟踪,进入usart_init()返回时跑飞。而按2的方式则无任何问题。
win7+cvavr2.03.4+studio4.19 仿真器是淘宝新买的JTAG ICE 硬件为MEGA64A+JTAG口。
由于开发环境,硬件及仿真器都是新搭建的,所以不知问题出在那里,请大家帮分析一下

网友:
估计是你的工程设置有问题 看看Cstack是不是设定小了
没用过这个系列的片子 纯属瞎猜

楼主:
好,我看一下

楼主:
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经跟踪是函数返回时跑分,原因未知,请大家帮分析下
00000063:   E0D5        LDI       R29,0x05       Load immediate
+00000064:   940C006A    JMP       0x0000006A     Jump
@00000066: usart_init
---- SOUR\main.c ----------------------------------------------------------------------------------
3:           UCSR1A=0x01;   //多机方式
+00000066:   E0E1        LDI       R30,0x01       Load immediate
+00000067:   93E0009B    STS       0x009B,R30     Store direct to data space
---- No Source ------------------------------------------------------------------------------------
+00000069:   9508        RET                      Subroutine return
@0000006A: main
---- SOUR\main.c ----------------------------------------------------------------------------------
7:           usart_init();//11
+0000006A:   940E0066    CALL      0x00000066     Call subroutine
8:           usart_init();//12
+0000006C:   940E0066    CALL      0x00000066     Call subroutine
10:            usart_init();
+0000006E:   940E0066    CALL      0x00000066     Call subroutine
+00000070:   CFFD        RJMP      PC-0x0002      Relative jump
---- No Source ---------------------------------------------------
执行下面语句后跑飞
+00000069:   9508        RET                      Subroutine return

楼主:
找到了,熔丝位的原因,compmode 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