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fine就是一个红定义嘛,为什么我在编译的时候会出错呢

楼主(2013-09-25):
我在VerilogHDL中输入了一个'define add 3'd0,这就是一个宏定义嘛,为什么我编译的时候出错了,是不是我输入的那个“'”有问题,要怎么输入啊

楼主:
这是我编写的内容

网友:
宏定义应该是 Tab 上面的那个按键

楼主:
哦,就是个反引号,我用那个也不行,输入不了,后来在软键盘里找到了,还是谢谢了

网友:
就是TAB按键上面那个  不行的话  是不是你是使用中文输入的。

楼主:
嗯,我的可以了,是自己s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