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0USB HID SET REPORT 接收数据错误

楼主(2013-09-25):
硬件:ATMEGA32U4,8MHZ
目标:通过CONTROL端口0,实现HID免驱通信

现上位机从GET REPORT接收到的数据是对的,经SET REPORT发给下位机数据不对。麻烦各位有经验的朋友看看什么问题。

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USB_Read_Bytes(uint8 len_r , uint8 *pbuffp_r)
{
        for (uint8 i=0;i<len_r;i++)
        {
                *(pbuffp_r+i) = Usb_read_byte();
        }
}

static void USB_Write_Bytes(void)
{
        for(uint8 i=0;i<len_w;i++)
        {
                Usb_write_byte(*(pbuffp_w + i));
        }

        Usb_send_control_in(); //UEINTX &= ~(1<<TXINI);
}

static void hid_set_report (void)
{
        uint8 temp_len;

        ZLP();

        while(!(UEINTX & (1<<RXOUTI)));

        if (USB_ControlRequest.wLength > sizeof(USB_HID_SET_BUFFER))
        {
                temp_len = sizeof(USB_HID_SET_BUFFER);
        }
        else
        {
                temp_len = (USB_ControlRequest.wLength & 0xFF);
        }

        USB_Read_Bytes(temp_len,USB_HID_SET_BUFFER);

        Usb_ack_receive_out();//UEINTX &= ~(1<<RXOUTI)
        ZLP();
}

static void hid_get_report(void)
{
        if (USB_ControlRequest.wLength > sizeof(USB_HID_GET_BUFFER))
        {
                len_w = sizeof(USB_HID_GET_BUFFER);
        }
        else
        {
                len_w = (USB_ControlRequest.wLength & 0xFF);
        }
        pbuffp_w = USB_HID_GET_BUFFER;

        USB_Write_Bytes();
}

static void usb_process_request(void)
{
        USB_Read_Bytes(8,USB_READ_BUFFER);

        USB_ControlRequest.bmRequestType = USB_READ_BUFFER[0];
        USB_ControlRequest.bRequest      = USB_READ_BUFFER[1];
        USB_ControlRequest.wValue                 = USB_READ_BUFFER[3];
        USB_ControlRequest.wValue                 = ((USB_ControlRequest.wValue << 8) | USB_READ_BUFFER[2]);
        USB_ControlRequest.wIndex        = USB_READ_BUFFER[5];
        USB_ControlRequest.wIndex                 = ((USB_ControlRequest.wIndex << 8) | USB_READ_BUFFER[4]);
        USB_ControlRequest.wLength       = USB_READ_BUFFER[7];
        USB_ControlRequest.wLength                 = ((USB_ControlRequest.wLength << 8) | USB_READ_BUFFER[6]);

        Usb_ack_receive_setup(); //UEINTX &= ~(1<<RXSTPI)

if ((USB_ControlRequest.bmRequestType & 0x60) == Std_Requests)
{
        switch (USB_ControlRequest.bRequest)
        {
                case GET_STATUS:
                        usb_get_status();
                        break;

                case SET_ADDRESS:
                        usb_set_address();
                        break;

                case GET_DESCRIPTOR:
                        usb_get_descriptor();
                        break;

                case GET_CONFIGURATION:
                        usb_get_configuration();
                        break;

                /*
                case CLEAR_FEATURE:
                case SET_FEATURE:
                case SET_DESCRIPTOR:
                case SET_CONFIGURATION:
                case GET_INTERFACE:
                case SET_INTERFACE:
                case SYNCH_FRAME:*/
                default:
                        ZLP();
                        break;
        }
}
else
{
        switch(USB_ControlRequest.bRequest)
        {
                case GET_REPORT:
                        hid_get_report();
                        break;

                case SET_REPORT:
                        hid_set_report();
                        break;

                /*case GET_IDLE:
                case GET_PROTOCOL:
                case SET_IDLE:
                case SET_PROTOCOL:*/
                default:
                        ZLP();
                        break;
        }
}
}

楼主:
现在上位机用System.IO.FileStream.Write()函数,AT90USB机通过CONTROL端0的SET REPORT接收数据正确;为什么上位机用HidD_SetOutputReport()发就不正确了?

而AT90USB用GET REPORT返回数据,上位机用HidD_GetInputReport()接收数据是正常的。

那位仁兄可以讲解下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