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观与福禄克17B几乎一样的泰坦 T-17B+,是否值得购买?

楼主(2013-09-25):
外观与福禄克17B几乎一样的泰坦 T-17B+,是否值得购买?

最近想换个万用表,之前看过福禄克的17B,刚淘宝上一搜索发现好多都表笔换简装的了,随便点发现一个和福禄克17B几乎一样的泰坦 T-17B+,不知道有没有用过这个表的,如果没有有时间我买一个回来拆解和福禄克17B对比,网上搜索了一下,泰坦的相关信息不多,发现除了有17B的还有15B的,不知道是不是抄的?

http://www.taitan.net.cn/product ... s_detail02-001.html

楼主:
淘宝上搜17B出现145的价格,以为自己眼花了看错了呢,呵呵,原来非那个17B

网友:
最近也打算17B,先观望观望

网友:
楼主好人,还想着买回来拆解给大家看看,顶你一个

网友:
抄外壳可能性大,内部电路不可能做到fluke那样的,即使专为中国市场设计的15B、17B等产品,内部PCB布线、元器件等看着做工还是很好的。

网友A:
裸个费思FT6看看!
淘宝上价格在180元左右。我们是在实体市场里220买的。用下来感觉还可以,就是自动档的,从测量到读数稳定时间稍长些,不过用用就习惯了!芯片应该是和15B一样的!

网友:
个人认为 泰克 的  比较好吧

网友:
费思的工艺差了一截,看到取样电阻的位置就感觉像是匆忙上市没好好设计的感觉,不过价格倒是比较亲民。比胜利的类似产品稍好些。

学生还是玩新出的fluke的199元的低端机好了

网友:
看联系方式,楼主发的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妇科牌万用表啊

网友:
自己做的话,搞出个较好的4 1/2台表不成问题,但是分压电阻比较蛋痛……,买不到电阻排,只有用0.01%的电阻拼,这就是一大笔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裸个费思FT6看看!
淘宝上价格在180元左右。我们是在实体市场里220买的。用下来感觉还可以,就是自动档的, ...

这个看起来确实比较一般,软件处理的如何不知道,但是看硬件布板确实太一般了,不足以定位到仪器上面来,想想看能不能买一个表来把PCB和软件重新设计,达到一个相对不错的效果?

网友: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网友:
买个廉价的胜利供移动和平时用用,要高精度的时候上台式六位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