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啊,请问贴片三极管 Y1C ,Y2C分别是神马三极管?

楼主(2013-09-25):
    如题,老板给我的控制器样板上有几个贴片三极管,MARKING 上是 Y1C  和Y2C ,但是目前我们用开的是长电的Y1 SS8050  Y2 SS8550 ,
问了长电的技术,他们也不知道,查遍谷歌和百度,也没有找到答案!
     据推测,估计三极管是SS8050  和 SS8550,后缀的意思是放大倍数档位等级,如插件版的长电SS8550 档位有 B、C、D、D3

但是贴片版的却是 L、 H、 J三种档位:

所以向各位求解,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下,求真相

网友:
Y1 8050
Y2 8550
Y1C Y2C估计就是厂家不一样啦,应该就是同一个东西。

网友A:
52种二三极管器件和丝印对照,查询型号有福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848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52种二三极管器件和丝印对照,查询型号有福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8485-1-1.html ...

非常感谢,但是表格里面只有Y1 Y2
没有Y1C Y2C!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8050 和 8550    3楼给出答案了

网友:
Y1 8050
Y2 8550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我是想尽量用相同厂家的三极管,毕竟放大倍数档位的不同,对线路的稳定性也不同。
在模拟线路中,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档位不同,受温度的影响也不同。温度越高,越不稳定。
当在数字电路中,就当作开关管的话就影响小点吧!

网友:
最后面那个字母一般是产地的标识

网友B:
我这有个查询软件对你有帮助哦, 记得核对datasheet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个查询软件对你有帮助哦, 记得核对datasheet 。

谢谢,还是感谢,但是没有查到,连 Y1 Y2对应的8050 8550都没查到!

网友:
建议自己接个电路试试

楼主:
基本确定的是8050 和8550 放大档位估计是C档
正在打样样品测试下放大倍数并在线路中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