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 Z轴加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3-09-25):
焊了好几十片(回流焊贴的)MPU6050,读出来的数据X,Y是正常的9.8左右,但是Z轴偏差很大,8.0~12.0都有。别人做产品应该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吧,有什么办法避免这种情况,已经按照DATASHEEP的温度表来焊了。

网友:
MPU6050有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Z轴的零点误差大概20%,datasheet里边只有1%左右。

网友A:
是的 我也发现了,测了好多6050都是这样,可能要到太空生产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我也发现了,测了好多6050都是这样,可能要到太空生产就能解决。

如果误差这么大,那些做产品的如何控制质量?我稍微加热一下芯片,Z轴的值又改变了,这么娇气叫人怎么批量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