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锂电池输出到两路应用时候如何做隔离?

楼主(2013-09-25):
3.7V的锂电池,输出到MCU模块的3.3V 和 模拟电路模块的5V
因为模拟电路部分需要broost出来30V左右的高压脉冲带个传感器负载,所以会一下子拉低电池电源,导致MCU复位。
所以想做一个隔离,请教一下 这种隔离怎么来做比较合适?

网友A:
到各自的模块时,各用一个二极管吧,MCU端加个大点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各自的模块时,各用一个二极管吧,MCU端加个大点的电容!

二极管的压降是硬伤啊。。。。